請教圖中 CR6842輸出限流調整

楼主(2016-03-12):
CR6842

CR6842
  我想改成輸出電流可調 看了規格書改變SENSE電阻即可.但我改了R15沒作用R16是0.33的貼片電阻 加大輸出是有變小但不好控制  請問我該從哪下手去改

网友:
1. R16 主限流 0.33 Ω 加大到 1.0 Ω
2. R15 保留 並聯VR1K (VR 數值不要太大, 選用小顆的半固定SVR  不得拉長線 不得使用大體積手指轉音量的那種 避免引雜訊 和觸電)
              保留R15 目的是怕哪天VR OPEN...
3. VR1K 下串一個 330 Ω  ,  限制VR 最大控制電流

僅供研究,, 不負則 生命/肉體/財務 損害

自己考慮注意一下  VR 在控制(最大電流) Vsensor * (1K+330)/330 = Vsensor * ~4  = V_R16  = V_MOS_S
MOS_S電壓過高時  過度縮減 V_GS  (V_GS 盡量大於 10V 以上 )

若是要像可調式電源供應器那樣的 外部VR[可調限流]
可以從L1兩點取出各自分壓 給OPA比較器 再去干涉TL431/光偶回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