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屋冷氣 AL-1203RL 更換公板 DEI-405R

楼主(2016-03-13):
這台西屋窗型冷氣買了約十二年, 除 聲音大了些, 還算好用,
買來第二年就壞風扇培林, 拆開自行更換, 然後又用十年

三星期前, 寒流來襲, 天氣有夠冷, 但是冷氣的溫度顯示三十多度, 最後乾脆顯示AL
我第一想法是那條熱敏電阻壞掉了
拆開來換了10K熱敏電阻, 還順便換了電容,
但是事情沒那麼簡單, 故障依舊

我就上來痞酷網找看看有沒有類似案例,  沒想到看到冷氣也可以換公板,
研究一下公板, 跟這台AL-1203RL , 非常的相像, 甚至接頭都一樣

我更換板子非常快, 插頭接一接, 插上去就好了,

上電開機, 一切都順利, 甚至公板遙控器比原廠遙控要更好

网友:
這台西屋窗型冷氣買了約十二年, 除 聲音大了些, 還算好用,
買來第二年就壞風扇培林, 拆開自行更換, 然後又用十年

上星期也才裝一個DEI-405R控制器,

http://bbs.pigoo.com/thread-59936-1-1.html

比較幸運,日立機械式舊機器風扇(強/中/弱)就是平網插頭線路,不必換接直接就可插上控制板。

网友A:
上電開機, 一切都順利, 甚至公板遙控器比原廠遙控要更好

a大,

舊遙控器上有看到風向按鍵,

線路圖和舊機板上找不到風向的線路,

實際有韻律風向擺葉可用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a大,

舊遙控器上有看到風向按鍵,

原本就沒有囉

那個地方就只好空著

公板那個功能是給"有風向馬達的機種"用的.....  我這台沒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