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華擎B75 Pro3-M重複掉電啟動.(已解決)

楼主(2016-03-13):
主角:華擎B75 Pro3-M
症狀:上電觸發2秒掉電重啟無限循環
目前處置檢測:參考chiyimonitor大的此篇http://bbs.pigoo.com/thread-59325-1-1.html
                        在啟動瞬間測量各點電壓都有
                        只是CPU電壓1.00V~0.98V感覺好像太低
                        其餘的橋電壓,匯流排,RAM電壓基本上應該都正常
                        PCIE無復位跟時鐘
                        PCI無復位,無時鐘
                        因找不到這張板子的圖紙
                        接下來的其他測量點不知在哪
                        BIOS刷過3次,版本3次都不同皆無效
                        拔掉12V小4P狀況依舊
                        把CPU,記憶體,顯卡等所有東西全拔掉,裸板只插ATX24P電,狀況依舊
                        這塊板子的IO晶片也查不到資料
                        不知怎麼下手了
                        懇請各位高手不吝指教

网友A:
你測量PL6有沒有1.2V電壓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測量PL6有沒有1.2V電壓

您好。剛依照您的指示測量PL6兩端都是0.00V

网友:
IO 有啊,可能型號打錯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剛依照您的指示測量PL6兩端都是0.00V

那應該是這台的通病
此電壓異常是華擎7系列的通病,只要用了這個芯片時間長了都會造成供電偏低或者不出現象,芯片型號是RT8065,其產生+1.05M ME供電,電壓有問題一個是PU9本身壞還有就是他的開啟Q7488複合管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應該是這台的通病
此電壓異常是華擎7系列的通病,只要用了這個芯片時間長了都會造成供電偏低或者不出現 ...

感謝獅子魚大的解惑
想請問您知道Q7488的型號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謝獅子魚大的解惑
想請問您知道Q7488的型號嗎

2n7002BKS 應該是這個

楼主:
引用 网友A:
2n7002BKS 應該是這個

拆下來量測,好像確實有問題
已訂了同樣的零件
看看是否可搞定
感謝您

楼主:
等了許久RT8065,2N7002BKS總算收到了
經過獅子魚大的指導
換掉這兩個芯片後果真跑碼了

感謝獅子魚大的指教

此篇完修結案

网友:
引用 楼主:
等了許久RT8065,2N7002BKS總算收到了
經過獅子魚大的指導
換掉這兩個芯片後果真跑碼了

恭喜完修.幫你修改"已解決".歡迎有主機板問題的朋友.多多上來發問-有問有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