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BWS 100 無法發動

楼主(2016-03-13):
這輛老車小B平常都正常發動騎乘,縱使偶而熄火也都能立即重新啟動。

今天早上起出還能發動,還沒起步又熄火,之後連續發動也都無發啟動了。

電瓶重新充電,還是無法啟動。電瓶有電,啟動馬達有動作,火星塞顏色正常。

【【點火不正常,微弱跳火甚至不跳火】】>>猜想高壓沒輸出。

請教大大該從哪部分開始依序檢測?

還沒拆先拍個機車基本外觀。

网友A:
拆掉火星塞黑色蓋子看看跳火是否正常 不正常就換高壓線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掉火星塞黑色蓋子看看跳火是否正常 不正常就換高壓線圈

這個動作早上檢查過了,沒有跳火>>所以懷疑是高壓線圈有問題?

請問q大cdi如果壞掉也會造成高壓不跳火嗎?踩發也不跳火。

記得以前踩發很容易發動>沒電瓶也很容易踩發。

是不是我第一步就該先換高壓線圈?請教q大這款bws100高壓線圈藏在哪位置?前面斜板?或是腳踏板下面?

网友A:
有拆過小B但是我忘了在哪 沿著火星塞的高壓線找一定找的到
應該置物箱下
忘記說CDI也會如此現象
CDI插頭跟高壓線圈插頭拔插一次看看
一樣狀況就先換高壓線圈吧 或者別台車的高壓線圈將就測試跳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拆過小B但是我忘了在哪 沿著火星塞的高壓線找一定找的到
應該置物箱下
忘記說CDI也會如此現象

高壓線圈或是cdi拆修都 還算好,雖然小b要拆螺絲超多,萬一是電盤的問題,那就沒轍了。
老車實在有點擔心是電盤壞掉。

网友A:
引用 楼主:
高壓線圈或是cdi拆修都 還算好,雖然小b要拆螺絲超多,萬一是電盤的問題,那就沒轍了。
老車實在有點擔心 ...

電盤可以透過電表測量(找到電盤的線就可) 並且搖晃車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電盤可以透過電表測量(找到電盤的線就可) 並且搖晃車身

該怎麼量測電盤?搖晃車身是檢測有沒有斷線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該怎麼量測電盤?搖晃車身是檢測有沒有斷線嗎?

逼檔就可 可能要查線路圖
基本上如果有斷的話 測量就可量出 也不可能會跳火
你說跳火不正常可能CDI 高壓線圈 火星塞帽 火星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拆過小B但是我忘了在哪 沿著火星塞的高壓線找一定找的到
應該置物箱下
忘記說CDI也會如此現象

後來還是請機車行老闆幫忙推車回去修理,(他騎車推我騎不能發動的車)。

老闆先檢查測試鎖頭電門開關那段(直接拉線短路)是否正常,確認跳火微弱無法啟動,再換上高壓線圈。
新的高壓線圈>>跳火正常。火星塞當然也一並更新。又發動好一會兒(調了一下化油器)>>總算搞定。

新的高壓線圈(應該是副廠的)+火星塞+大燈燈泡一枚=700元(含推車)

网友:
這是輛好車,以前我也有一台,輪胎很寬大,騎了很安全。

网友:
引用 楼主:
後來還是請機車行老闆幫忙推車回去修理,(他騎車推我騎不能發動的車)。

老闆先檢查測試鎖頭電門開關那段 ...

這位老闆真佛心

网友B:
這個問題才收這樣夠友誼了
錢不好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這個問題才收這樣夠友誼了
錢不好賺啊

還是幫公貓結紮好賺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個問題才收這樣夠友誼了
錢不好賺啊

其實修車之前兩天,也問過另一家更近的機車行(我自己推車大概5分鐘】【老闆說他只用原廠零件】,換高壓線圈(600元)。沒給他換是因為晚上沒送零件、CDI價錢不知道+我不熟識老闆。

雖然我自己判斷可能是高壓線圈的問題,萬一是CDI壞了【原廠件可能不便宜】,最主要白天我時間不方便。

最後決定還是找比較認識的老闆修理。這個老闆幾次修車的經驗,他應該也知道我稍微了解一點點機車常識,不至於亂修亂換。也會考量我這小B老舊,修復堪用可以騎就好。上回皮帶斷了我自己推車去修【副廠件800元】。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其實修車之前兩天,也問過另一家更近的機車行(我自己推車大概5分鐘】【老闆說他只用原廠零件】,換高壓線 ...

自己diy加上老車沒那麼貴啦 別嚇自己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diy加上老車沒那麼貴啦 別嚇自己

這回沒有自己DIY修車有兩大原因,第一是因為跌倒背部疼痛不方便,第二是工具不在手邊。

我知道老車使用副廠零件不算貴。也藉由這次修車從老闆那學一點小技巧。

【像我這樣自己摸索,往往沒能掌握檢修的順序和技巧】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回沒有自己DIY修車有兩大原因,第一是因為跌倒背部疼痛不方便,第二是工具不在手邊。

我知道老車使用 ...

不錯了 檢修方向正確 只差經驗
不過話說回來我到到倒是沒修過高壓線圈

网友C:
yamaha 的車高壓線圈超容易壞的...尤其是下雨後..高壓線圈在腳踏板下方..

楼主:
引用 网友C:
yamaha 的車高壓線圈超容易壞的...尤其是下雨後..高壓線圈在腳踏板下方..

高壓線圈是在腳踏板下方,我個小B倒是沒那麼容易壞,雖然是老車我接手好幾年,風吹雨淋的在我手上
第一次換高壓線圈。

有點懷疑是不是整流器有問題,電瓶的充電情況似乎不怎麼好。使用還不到兩年的電瓶,電力變弱。仔找時間查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