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維得 LED 燈管維修

楼主(2016-03-13):
從回收廠撿來2支LED燈管
一支4尺、一支2尺

看起來都還蠻新的
製造日期皆為2015年11月

用電表一顆一顆量LED
發現兩支都各一顆LED不亮

因為手上也沒有多餘的LED可以修
只好拆2尺、補4尺

在拆2尺的LED時
因為沒解銲過此類型LED
拆第一顆壞掉的LED時
把LED給熔掉了...
後來爬文看到有大大建議從板子背後加熱
結果真的超好拆的
以下可以看的出哪個是從正面拆還是背面拆

將LED補上4尺燈管
試了蠻多次從背面加熱銲接結果都失敗
只好再從正面銲接

裝好確定會亮後,收工!!

後記

將另一顆壞掉解銲下的LED在用電表測試
結果...會亮!!!
看來是脫銲造成的

另外想詢問一下
有人知道此LED的規格嗎?

网友:
燈珠的型號是依照它的長度跟寬度去訂的.看來你的可能是3020這款供你參考

网友:
LED 3528 Think 0.7mm

网友:
用卡尺量一下就知道了   都是通用規格的

网友:
雖然說LED省電,

2015年11月的產品就進回收廠,

這麼容易壞(單顆故障就拖累整個燈材)

設計也太不環保了。

网友:
大大太幸運了~
上次撿了十支~
九支都是壞 mos 跟 穩壓IC 還有一些貼片電阻~
零件錢都比新的恆流板貴~

网友A:
2支燈管都各燒壞1顆燈珠,你拔掉2尺好的燈珠來更換4尺壞掉的燈珠
這樣4尺燈管修好了,但2尺燈管卻壞了更多顆燈珠

因為只壞1顆,你也可以這樣做,將壞掉的那一顆用電阻代替(阻值需計算),這樣2支燈管都活起來了

楼主:
其實那顆LED一開始有用尺稍微量一下
感覺長寬都介於3mm左右
手上也沒卡尺可以量,才上來詢問大概的規格

再來,LED雖然省電
房間如果是兩支燈管只習慣開一邊的話
LED燈管裝上後,另一邊暗了非常多
所以測試完是OK的
就把原本的日光燈裝回去了
感覺LED燈管現在還不太適合裝在常待的環境下使用

之所以會拆2尺的LED到4尺上
純粹想說之後再買同規格的LED接回
而且計算電阻值後
手邊也不一定有差不多規格的電阻可用
不如就先擺著,等找到LED時再讓它恢復動作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其實那顆LED一開始有用尺稍微量一下
感覺長寬都介於3mm左右
手上也沒卡尺可以量,才上來詢問大概的規格

樓主你好!有個疑問請教?你的日光燈座線路是否有做過更改?經過安定器後燈管電壓是多少?led燈管輸入電壓是多少?沒做線路更改led燈管會不會很快就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樓主你好!有個疑問請教?你的日光燈座線路是否有做過更改?經過安定器後燈管電壓是多少?led燈管輸入電 ...

因為是做短暫測試
安定器、線路...等都沒改過
只將啟動器拔除
再將LED燈管裝上短暫測個幾分鐘

网友C:
引用 网友A:
2支燈管都各燒壞1顆燈珠,你拔掉2尺好的燈珠來更換4尺壞掉的燈珠
這樣4尺燈管修好了,但2尺燈管卻壞了更多顆 ...

看單顆LED的順向壓降是多少,用適合的Zener替代即可,我認為2.5V/1W zener應該就可以了

网友:
照C大原文的說法是各壞掉一顆燈珠就整支燈管不亮應該是全部串聯。基本上以2尺燈管而言,燈珠約48顆,若是全部串聯則電壓 3.2*48約150V,設計上應該不可能如此。
確認一下燈管燈珠是幾並幾串。若是燈珠全部串聯,只要將壞掉燈珠短路即可亮燈。若非全部串聯,應該是只有燈珠壞掉那一並不會亮,其他燈珠電流會增加。

网友:
現大部分皆是電流控制,它是平均分配電流,當有一小串不亮,則其他會變更亮壽命就更短
若是其中某顆壞了建議只要拿其他LED焊上代用只是包裝不同而已,比用電阻二極體取代還要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單顆LED的順向壓降是多少,用適合的Zener替代即可,我認為2.5V/1W zener應該就可以了 ...

看來 led燈管型的設計還有問題 ,一般的user 不會修 虧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