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vh232螢幕顯示變為淺藍底色

楼主(2016-03-13):
螢幕顯示突然變為淺藍底色
但開機畫面卻是顯示正常顏色
目前已排除VGA線的不良
因為同一條線接另一台螢幕是正常顯示
本想買驅動板回來換,但又怕沒用。
煩請幫忙判斷異常原因
詳情請看下圖

顯示畫面

顯示畫面

型號

型號

驅動板

驅動板

网友:
VH203
我是換主板就OK

楼主:
主板就是驅動板嗎?

補充內容 (2016-3-14 05:28 AM):
還是說,是供電板那塊?

网友:
你圖中那塊

网友:
RESET試看看如果無效可以進去工模重設試試看巷

网友:
忘了說
我是先試過菜單裡的還原還有工廠模式還原
24c也換過,最後才換主板

楼主:
今早試了菜單裡的還原,確定無效了
小弟是超級新手
煩請教導工廠模式的還原,如何使用?
另請教24C是指接燈管的那塊IC版嗎?
有勞各位前輩了

网友:
印象中螢幕關閉時,按著MENU之後按電源開啟

楼主:
感謝各位大大的幫忙
花費415元大洋
換了驅動板後
它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