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解~ 東元 TL3001FM 電源板零件

楼主(2016-03-13):
圖一
圖二.  主機板
圖三.  電源板 正面
圖四.  電源板 反面
圖五.  這張就是圖四中圈起來的放大位置,
這兩顆貼片電阻燒掉了上面的代號已經看不清楚,
請問各位大大知道這兩顆片電阻的原本代號嗎?

网友A:
那個是150歐姆另一個是510歐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個是150歐姆另一個是510歐姆

左邊代號是150 右邊代號是510嗎?

网友:
看到10那個是510歐姆,另一個是150歐姆

网友B:
510=51歐姆
150=15歐姆

网友:
引用 网友B:
510=51歐姆
150=15歐姆

經實際測試一下Chao0314大說的是正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