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東元 TL-2296TV 排線位置

楼主(2016-03-13):
小弟用了一台東元22吋液晶打算給老媽看
這一台電容故障小弟已經更換好了
因為這一台拆解方法很奇怪
拆的時候忘了把排線位置做拍照

怕插錯位置不曉得會不會發生什麼問題

小弟大約記得好像是這個插法
不曉得正不正確

請問如果遇到這種問題
除了事前拍照
事後要如何得知其排線的正確位置

CN305 粉紅線
CN304 黑白線
CN303 粉紅線
CN302 黑白線

网友A:
燈管插頭沒有分順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燈管插頭沒有分順序

wang393928 兄

謝謝你的幫忙

原來沒有順序之分

真的很感謝你

楼主:
謝謝 wang393928 兄 幫忙
小弟已順利完修

不過用一般40w烙鐵
錫都熔不下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謝謝 wang393928 兄 幫忙
小弟已順利完修

除了拍照,準備不同顏色的奇異筆或油漆筆或膠帶,事先於連接器不同位置畫直線或斜線或圖形…等,自行想像。事後要插回原處就容易多了

网友C:
你買這台多少錢ㄚ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除了拍照,準備不同顏色的奇異筆或油漆筆或膠帶,事先於連接器不同位置畫直線或斜線或圖形…等,自行想像 ...

難怪有時候拆開電子產品時
有發現一些記號
想說是不是替換過零件所以做註記

謝謝你提供方法給小弟做參考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買這台多少錢ㄚ

原本老闆不肯賣
說要500元
最後是400元成交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本老闆不肯賣
說要500元
最後是400元成交

那也划算ㄚ~~~

楼主:
基本功還不會
例如: 三用電表一些量測之類
運氣好剛好遇到有辦法自行維修

還在學習中...

网友D:
引用 楼主:
基本功還不會
例如: 三用電表一些量測之類
運氣好剛好遇到有辦法自行維修

永和跳蚤市場買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基本功還不會
例如: 三用電表一些量測之類
運氣好剛好遇到有辦法自行維修

基本功夫要學好,修不好最多賠零件、維修標的本錢,
萬一把自己弄受傷甚至掛掉就得不償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永和跳蚤市場買的???

沒錯
去到那已經沒什麼人了

只是我聽別人說
直接去回收場購買
可以以更低的價位取得

之前聽你說也常去
那裏逛

楼主:
引用 网友C:
基本功夫要學好,修不好最多賠零件、維修標的本錢,
萬一把自己弄受傷甚至掛掉就得不償失了... ...

我有去報名社區大學維修
因為有看到課程有提到三用電表和家電維修
所以想先把基礎打好
還有練焊接

謝謝 a471 兄的提醒和關心
小弟會注意安全

网友D:
引用 楼主:
沒錯
去到那已經沒什麼人了

中和現在也400
你不是也住中和連城路........
有機會交流交流............
我也住中和.........
附上一張現在政府液晶回收補助機種...........
沒補助的你可以用比400更低的價錢買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中和現在也400
你不是也住中和連城路........
有機會交流交流............

我是住中和沒錯但不是連城路

你該不會是買CPU Q8200的那一位

交流學習當然好

畢竟我是初學者
還有很多地方要跟前輩們學習

謝謝你提供回收補助資訊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是住中和沒錯但不是連城路

你該不會是買CPU Q8200的那一位

那大大你住那.........
我住板南路.連城路口這.........
買CPU Q8200的那一位.....不是我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大大你住那.........
我住板南路.連城路口這.........
買CPU Q8200的那一位.....不是我 ...

我住圓通路前段
還不到板南路
你平常都會去永和跳蚤市場嗎?

不過我實在猜不出來你是那一位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住圓通路前段
還不到板南路
你平常都會去永和跳蚤市場嗎?

永和跳蚤市場 2星期去一次吧......
大致上都是看看而已......
有時也會去三重跳蚤市場.......

楼主:
引用 网友D:
永和跳蚤市場 2星期去一次吧......
大致上都是看看而已......
有時也會去三重跳蚤市場.......

難不成你是買擴大機的那一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