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LG 32LD350 無聲殘影

楼主(2016-03-13):
32LD350當年促銷,很多人都買好幾台回家
最常見到的通病:面板按鍵正常,但無法遙控。這毛病很容易解決,請用手動切換

今天遇到張飛送修LD350,人強貨紮手
診狀: 待機紅燈,開機藍燈,每次開機都是不同畫面的殘影

各板配置

殘影,當然就先檢查軟排,軟排座的水溝也順便通一通,無效

位址板的FPC按壓當然也是無效。
因為:INPUT選項隨機切換,也是無聲音。所以問題可能不在面板,主板的嫌疑~就很大

這是論壇小冬瓜留下的主板相片,外觀拍的很清楚

三太子修這台的主板,近看卻是很糟糕..........

PCB外表面,殘留溶劑造成的氧化

氧化物呈黑色(僅占主板的局部銅箔處),會長高,也會塴蹋短路

黑色氧化物也會造成銅箔間20~50歐的短路

氧化物刮掉、吸除,還好氧化物不是由內長出~

之前,LD350並未注意主板上是否有殘留的氧化物,也許這台主板是未清洗乾淨的個案
請遇到主板上銅箔處殘留有氧化物者,回報分享~

网友:
祝贺完修!赞一个

网友A:
這是用什麼 pcb 洗劑?還是空氣中具有腐蝕性物質所導致?

曾經在台化廠區連續工作一個多月,原載金框眼鏡都銹蝕變黑,不知是何種氣體導致?

网友:
因該是環境造成氧化的,不是溶劑造成的.

(看segate硬碟 or maxtor的硬碟機板就會知道是相同的狀況,空銅箔處未處理導致氧化變黑)

處理完黑色氧化物後,最好是上錫終止氧化發黑,上述的就是省這道手續.

感覺是靠海邊or潮濕的機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是用什麼 pcb 洗劑?還是空氣中具有腐蝕性物質所導致?

曾經在台化廠區連續工作一個多月,原載金框眼鏡 ...

連續工作一個多月,金框眼鏡都銹蝕變黑
那吸到肺裡的是不是用內功把它逼出

木頭前輩您的問題太高深,這要專業來給我們開釋
三太子外行,潦草認定~能把金屬變黑的都統稱"硫化"
這LD350是家用放在三樓,主板局部銅箔變黑~~
可能是製程的酸洗劑或是助焊溶劑並未完全清除,殘留....
溫度、高濕、時間是天然的催化處方,看這圖,藍色的部分還在向下爬伸......

网友B:
把殘留物取下送SGS化驗~~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連續工作一個多月,金框眼鏡都銹蝕變黑
那吸到肺裡的是不是用內功把它逼出

三太子開釋讓偶想起來,在那裏工作了一個多月,卻身體不適休養了好幾個月才復元,
原來要用內功逼出才能快速回復,可惜那時尚未與三太子結緣,未蒙太子爺開釋說。

所以說有些基板洗劑是具有酸性的,若沒有完全清洗,就會出現這種情形。
感謝太子爺開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殘留物取下送SGS化驗~~

送去MSG..........化驗說是............味精

网友:
引用 楼主:
送去MSG..........化驗說是............味精

還味精咧...

不過這種失誤廠商真不應該~~~造成假性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太子開釋讓偶想起來,在那裏工作了一個多月,卻身體不適休養了好幾個月才復元,
原來要用內功逼出才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