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cer EG31M V1.1 CPU後面的零件?

楼主(2016-03-13):
借用論壇的圖片

我的主機板上沒那電子零件
不知道該如何找起  圖片上看不出上面寫了啥
請教有這板子的大大告知一下

网友:
說真的
還真是看不出你在問啥

网友A:
你是說...主機板上 原本有那電子零件,  後來遺失?
還是說 原本沒有那電子零件  你想要加上去?

那電子零件叫  鉭電容  有的稱呼為 高分子電容

查   [ 鉭電容 露天 ]

例如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515932687616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528058368873

CPU 用的電壓低  所以多是 2V~2.5V  以求有限體積裝下更多容量

另外有兩篇參考文章(中文)的...

http://www.expreview.com/14921.html

http://www.whjldn.com/131.html
第二篇是講 NEC TOKIN 在一些筆電出的災情
在一些維修作法分兩類 一原型換新 另一種換鉭電容 多顆並接到達同容量

网友:
1.借用圖片~也要說是借用"誰的"

2.要問元件也要"標出"零件位置

3.就算不會任何"繪圖軟體" or "小畫家" ,你也要敘述"詳細"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說...主機板上 原本有那電子零件,  後來遺失?
還是說 原本沒有那電子零件  你想要加上去?

這個烏骨雞學姐就有了,還不是從大陸買回的。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311069420964

网友:
有好的問題才有好的答案~~~不清不楚連神明都沒辦法..

楼主:
感謝各位大大的指教
沒用過任何畫圖的功能與軟體  不知道怎畫
只會複製貼上
小弟我  會改進改進

网友:
是指如附圖(借你的圖)箭頭所指的零件嗎?
幫你 PO 一下

网友B:
比對相同Acer EG31M V1.1,原來就沒有安裝.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比對相同Acer EG31M V1.1,原來就沒有安裝.

不是全部歐,我倉庫一堆 EG31M V.1.0. 及 V.1.1 均為2個鉭質電容+一個空焊

也是有2種不同廠牌鉭質電容

只不過LZ語意不詳,也不知所問何事~我也就不願多作回應

Acer 桌機~很多型號多是這樣2個鉭質電容+一個空焊

只不過我尚未遇過有任何問題跟這2顆鉭質電容有任何關係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是全部歐,我倉庫一堆 EG31M V.1.0. 及 V.1.1 均為2個鉭質電容+一個空焊

也是有2種不同廠牌鉭質電容

ECS代工的...
條件算得很精; 電容數量依CPU規格配置, 剛好夠用不會多給~

网友E:
補滿會不會出事?

网友A:
引用 网友E:
補滿會不會出事?

是給CPU 供電用的濾波   補滿不會有事   ...

网友F:
純粹好奇-請問樓主.此主機板是什麼問題.讓你懷疑這些電容不足

网友G:
引用 网友D:
ECS代工的...
條件算得很精; 電容數量依CPU規格配置, 剛好夠用不會多給~

如果一顆元件一元,那幾千萬片就幾千萬元。。。。。。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純粹好奇-請問樓主.此主機板是什麼問題.讓你懷疑這些電容不足

可能是一湘情願,想強化體質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G:
可能是一湘情願,想強化體質吧!

臉紅!  這事我也沒少幹
以前爆漿疫情流行 隔幾周就患得患失

是不是 電容肚子大了? 是不是電容量少了?
然後自己升級電容後  也沒變的飛天遁地
又開始懷疑電容是假貨
好好原廠設置 加裝得像長菜花

最後重裝系統  才是王道

网友:
引用 网友G:
如果一顆元件一元,那幾千萬片就幾千萬元。。。。。。

品牌形象也是這樣被精算掉...

有段很長時間的策略會為了成本考量, 刻意忽略掉老化後及極端條件的使用狀況...

网友G:
引用 网友A:
臉紅!  這事我也沒少幹
以前爆漿疫情流行 隔幾周就患得患失

記得很久以前,我的286事件。

當時聽說好可像可以超頻,就想說把12Mhz的振盪器換成16Mhz的。。。。

好像弄壞了或是不會弄(應該是超太多不會動),忘了,反正不會動。就把原本的12Mhz的振盪器裝回去。

結果也是不會動。。。。。。

就打電話到宏基去問工程師。。。。劈頭就一句[你想自己超頻??]

被抓包覺得臉有點紅。。。。。

當時什麼都不會就下手了。現在回想起來是多層板弄壞了,只要飛線就行了。。。

一切都己經是很久遠的事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G:
記得很久以前,我的286事件。

當時聽說好可像可以超頻,就想說把12Mhz的振盪器換成16Mhz的。。。。

draculaxx 兄自爆自己的年紀嗎?

网友C:
引用 网友H:
draculaxx 兄自爆自己的年紀嗎?

我最早接觸的是5.25吋512KB的 Floppy Disk 軟碟機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最早接觸的是5.25吋512KB的 Floppy Disk 軟碟機

Ultraman 兄
這我也有接觸到
之後就變1.44磁片

因為小學同學家是開公司
有去他家玩過電玩 空手道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給CPU 供電用的濾波   補滿不會有事   ...

知道了,可以補滿

网友:
我有超成功,我的是AMD的處理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