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工具] 改進式銀漆筆的應用-Circuit scribe

楼主(2016-03-13):
傳統的銀漆筆,常有銀漆塗抹厚度不均勻,不易乾,線劃過粗等缺點,若能將這些約點改善,使用就如一隻簽字筆一樣方便,必定會讓大家在維修或電路設計上,更加的順手.底下就讓我們一起來欣賞影片中的介紹吧.排線或按鍵pad底下的石墨印刷失效,應可有效克服了.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0NM1jJbjrM

http://www.hwdio.com/circuit-scribe-draw-circuits-instantly/

网友:
之前有看過介紹,我想到的是拯救一些遙控器,裡面石墨線斷掉的還可以救回來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_xv2w2AFxl8
可以用機器繪圖的方式XDD~

影片中將導電筆置入印表機中,而畫出layout板,實在是一傑,另一個傑作是影片中,使用了Z軸膠帶,便於mcu的更換(免於拆焊).這個膠帶也是一項利器,只是價格還高了些.

网友B:
不知在其他材質平面上的使用情況是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在其他材質平面上的使用情況是如何

若能在塑膠材質上附著,就更好了,不知效果如何?

网友C:
這影片以前看過了.

最大的問題在於~該產品是適用於"紙"上的,且不能有油漬.

所以要來補線路~基本上還是不行的,因該也是一碰就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這影片以前看過了.

最大的問題在於~該產品是適用於"紙"上的,且不能有油漬.

原來還有這限制,害我高興了一下,以為可以補遙控器石墨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