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OCZ OCZ500MXSP 500W電源供應器故障

楼主(2016-03-14):
這個POWER是站上朋友贈予的,有說最好能發實例。做工滿好的,好東西不救可惜。。。。。

1.一接上電,發覺POWER的風扇就一直轉,心想[這不是沒壞嗎?]

2.接著就量電壓,3.3V 5V 12V都有輸出,當然5VSB也有,PS_ON也有。。。。
答案揭曉了!!!!沒有PW_GD(POWER GOOD).....沒有這個主機板就不會啟動。

這故障狀況我還真沒見過......就是沒有短接PS_ON就啟動。

3.3V 5V 12V各部電壓都有,表示那些東西元件都沒有壞。。。

照道理來說,那個PS224不是應該進入保護模式,怎麼還會輸出電力呢??
很簡單的判斷,有可能就是PS224壞了。上網拍買了PS224C回來。

換上以後,一上電,還是一樣,沒有修好。。。。

不輸出POWER GOOD????

PS224的測量值:
PGI(1): 0.64~0.96V之間跳動
PSON(4): 4.74V(因為沒有短接就啟動,所以量到是近5V)照道理說,這裡是低電位POWER才會動作
PGO(16): 0V

請問,有人有遇過這種怪情況嗎???
就PS224為什麼不進保護,還有PSON沒有短接會啟動??

1.型號

2.PS224

3.ps224更換前

4.ps224更換後

5.右上方為PS224的位置

6.右上方為PS224的位置,近照

网友A:
是否有啥壞掉拉低了PS-ON?

然後跟檢測電路有關,沒有回授於是NO~PG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否有啥壞掉拉低了PS-ON?

然後跟檢測電路有關,沒有回授於是NO~PG

綠線直接接在PS224的PS-ON腳,電壓就是4.74V.....

問題不是在被拉低,而是沒有被拉低。。。。PS-ON沒有被拉低,但己輸出電力。。。

照片1:沒有短接也啟動
(因為閃光燈,所以風扇看起來沒轉)

照片2:這張就沒有用閃光燈,風扇一直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否有啥壞掉拉低了PS-ON?

然後跟檢測電路有關,沒有回授於是NO~PG

這有二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PS-ON沒有拉低就啟動。(也就是POWER一接上110V就動作了)
照道理PS-ON有沒有接低這問題跟PGI PGO不相關聯。

第二個問題是,PGO沒有正常出來,那有可能是PGI不對在先。
好吧!就算PGI有問題好了,但PS-ON沒有拉低也不該啟動,不是嗎???

總之,綠線是直接接在PS224的PS-ON腳,但我是直接量PS-ON腳就是4.74V,跟綠線根本無關。是直接量PS224元件的PIN 4。

楼主:
這是線路圖的跑線

4.74V就是PS224元件的 pin 4

网友B:
PS224 PIN3_FPO 功能是用來 關(HIGH)/啟(LOW) 主控PWM
也許是FPO 的 外部電路到主控PWM 出毛病

楼主:
引用 网友B:
PS224 PIN3_FPO 功能是用來 關(HIGH)/啟(LOW) 主控PWM
也許是FPO 的 外部電路到主控PWM 出毛病 ...

PS224 PIN3 量到是4.5V。

不要問POWER有沒有啟動,接上110V後一直是on的狀態。。。。

由PS224 PIN3出發,經過一個[115]貼片電阻後接到光耦。
電路很單純,要是會壞,大概也只有光耦。

817光耦拆下用家電測試儀測試,是好的。但仍換上一個817光耦。

接上110V後,症狀一樣,沒有修好。。。

网友:
假設pson檢查不出,倒不先把pgi電壓搞定,
搞不好會有異想不到的結果!

网友B:
手上沒 ATX 含 PS224  只好用以下這個截圖說明
截圖來自以下連結
  http://www.onsemi.com/pub_link/Collateral/TND313-D.PDF

PS224  已確定是好的  PIN3 量到是4.5V。FPO 輸出也說去 關 POWER
那POWER會開 就是 PWM 自己 沒收到FPO   而啟動

截圖  第25頁~28頁

FPO

FPO

FPO to POTO

FPO to POTO

合併

圖裡 A->C  的Q5 到 C 有無供電 ?
FPO PIN3  4.5V   =>  POTO   off  =>  Q5 off   => C off  => PWM/U1 off =>
現在PWM ON 了  往回推導 就是了

這個例子是關PFC  PWM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上沒 ATX 含 PS224  只好用以下這個截圖說明
截圖來自以下連結
  http://www.onsemi.com/pub_link/Colla ...

送我這顆POWER的站友也是有二把刷子的。。。。
他沒有動PS224,但有動到ML4800。看來是比我懂n_081| ,不過我有練功夫的決心n_088| 。。。
這位站友也有動了幾個相關線路上的三支腳電晶體,但好像沒動貼片三腳電晶體。。。。原站友確實是有概念。。。

當我看到你提示FPO時,又量出pin 3有4.5V時,也有想到問題或許是出在高壓側。稍微跑一下線路以後,發覺可能要研究一下下。。。

應該是PWM沒有被訊號關掉。。。。。你的引導詳細,感覺好像離完修近了。。。我需要消化一下下。。。。。謝謝!

附上ML4800 PWM IC的data sheet....(目前研究中)

网友:
查查附近的那顆二極體, 也許有答案 ~

楼主:
請看一下第二張照片,懷疑這裡有問題,請有經驗的酷友看一下。

网友C:
圖片那紅圈會在機板那裡。1~16的腳,英文代表什麼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圖片那紅圈會在機板那裡。1~16的腳,英文代表什麼意思

PS224應當是沒有問題的。因為PSON是高電位,沒有被貼片電容拉低。

目前查到是ML4800 的PWM沒有關掉,是訊號沒有正確傳過來。

网友D:
不輸出POWER GOOD

把這原理跑一次就會有底了,那些條件才會有這信號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輸出POWER GOOD

把這原理跑一次就會有底了,那些條件才會有這信號

問題于是在不輸出POWER GOOD

网友:
引用 楼主:
問題于是在不輸出POWER GOOD

是不在POWER GOOD因為你沒滿足他的條件

要先查高壓IC為什麼會動作

网友:
答案在11樓!

网友D:
817光耦
上發光二極體有電壓嗎
這電壓使他動作了
查一下就知道可能是這樣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D:
817光耦
上發光二極體有電壓嗎
這電壓使他動作了

我應該先去了解一下那個二極體。。。。。再研究一下光耦的動作。

晚點上來報告。。。。。

楼主:
引用 网友D:
817光耦
上發光二極體有電壓嗎
這電壓使他動作了

這是二極體那邊電路的電壓,沒有開路也沒有開路也沒有短路,看起來是正常的。

至於光耦在高壓側那邊二支腳量到12V的壓差。

网友E:
剛修好的電源,狀況一樣,
是圖中的稽納二極體斷路造成,
一開機就啟動!
供您做參考!

楼主:
引用 网友E:
剛修好的電源,狀況一樣,
是圖中的稽納二極體斷路造成,
一開機就啟動!

剛剛看了一下,確實二極體有連到一個電阻再接綠線(PSON)。。。

仔細看了一下,二極體上那個那個5.2V是從5VSB直接接過來的,看來可能真的斷了。

我找一個二極體來換,再量電壓出來比較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剛修好的電源,狀況一樣,
是圖中的稽納二極體斷路造成,
一開機就啟動!

那個二極體是1N4148,經測量,應當是好的。見照片。

第一張照片是POWER上拆下來的1N4148。
第二’三張是其他1N4148,應當沒壞。

拆下1N4148是有量,那個5.2V的地方仍舊是5.2V,因為是5VSB直接來的。
拆下1N4148再上電,3.3V’5V'12V各路一樣有出來。

換上第二張照片的1N4148,故障沒有修復。

网友:
因為和我的電路有所不同,
但原理相同,應該是這二顆ic旁的小零件壞了,
導致訊號比較出錯,才發生!

楼主:
剛剛花了時間測了一下1P跟2F二顆電晶體,發覺這二顆沒壞。

有人可以說明一下這個PNP與NPN二顆電晶體的動作嗎???
(1P上右側的0V是GND)

1。這二顆的位置與上電的測量

2。拆下後的PCB,可以看出電路怎麼跑。

3。1P

4。2F

目前仍然卡關中。。。。。

因為是在一次側,所以不敢亂量。一般都是先找出共同的GND後才會下手。(因為不小心被嚇過。。。這不小心過的人應該都受過一次側的教訓,特別是新手時。。。 )

网友B:
(1)  27#圖1  那顆11.5/3.79/16.0V 是什麼

如果依電壓高低慣例
PIN_16.0V 可能是輸入
PIN_11.5V 為輸出(還接了 C604)     那這腳是供電給ML4800 嗎?
那麼  PIN_3.79V 為一種控制端(還接了PC817光電晶體E端)  那就屬於電晶體B 或 MOS_G ..

要說它是電晶體?  沒有0.6~0.7V 壓差  說它是MOS 也不大像
我還真懷疑是不是被前人 裝錯零件或裝反了 或壞了

我暫不去考慮 那兩SMT 晶體 是因為  他們在PIN_11.5V  工作   沒有線路接到 PIN_3.79V 這端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27#圖1  那顆11.5/3.79/16.0V 是什麼

如果依電壓高低慣例

這兩個SMT 晶體在26#紅框中的中間徧左那二顆。

這是一個三支腳那種黑色的電晶體沒錯。但被電容擋住,要拆掉才能看到型號。

ML4800的Vcc跟PIN_11.5V這裡是連在一起的。

PIN_11.5V左上方接的就是一個50V 10uF的電容。

我把電晶體拆下來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27#圖1  那顆11.5/3.79/16.0V 是什麼

如果依電壓高低慣例

這是那個 PIN_3.79V 的電路。

電晶體也沒有裝錯,因為有看到PCB上的半圓型符號。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27#圖1  那顆11.5/3.79/16.0V 是什麼

如果依電壓高低慣例

光耦的電路是這樣跑的。。。。。

光耦的一腳接3.79V;另一腳接16.0V

网友B:
光耦和那個接16V晶體(NPN/PNP/PMOS/NMOS 代入)
表現出來的 16V/11.5V/3.79V 很不合理
所以我才懷疑 那個接16V晶體  被接錯零件/或故障
同時想知道11.5V這線路 跟後端給什麼東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光耦和那個接16V晶體(NPN/PNP/PMOS/NMOS 代入)
表現出來的 16V/11.5V/3.79V 很不合理
所以我才懷疑 那個接1 ...

11.5V有直接接到ML4800的Vcc

我前面看錯Vcc的腳了.

楼主:
我把這個電晶體拆下來,用晶體管測試儀量量看。

等一下再報告。。。

目前感覺要是這裡斷開沒電的話,ML4800就不會動作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11.5V有直接接到ML4800的Vcc

我前面看錯Vcc的腳了.

我心裡覺得 是 NPN 晶體故障了
很可能是 某天 16V基於某原因如AC源關電
16V端轉0V 然後 11.5端還有電壓 , 逆向擊穿晶體 ...

你換上一個NPN 晶體  CE並一個逆向1N4001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心裡覺得 是 NPN 晶體故障了
很可能是 某天 16V基於某原因如AC源關電
16V端轉0V 然後 11.5端還有電壓  ...

抓到兇手了。。。。。

就是那個電晶體是壞的。。。。2222A,滿常見的東西。

換上以後,那個11.5V與3.79V己經沒了。也就是ML4800的Vcc己經沒電了。

1。就是它!

2。壞掉的經晶體測試儀測試結果如照片

3。這是好的2222A,己換上

不過換上後並沒有完修。。。。。。

目前5VSB有’PSON有。短接以後POWER GOOD沒有出來。。。。。

目前問題剩二次側這邊。。。。。。繼續拉長戰線再戰下去。。。。

(好事是,確定3.3V 5V 12V的電力部分沒有問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抓到兇手了。。。。。

就是那個電晶體是壞的。。。。2222A,滿常見的東西。

2222A 有點麻煩  , 因為  有 變 種    腳位排列不同

現行晶體要確認一下 實際CBE腳位 與 PCB是否合的上

圖片來自 https://en.wikipedia.org/wiki/2N2222

楼主:
引用 网友B:
2222A 有點麻煩  , 因為  有 變 種    腳位排列不同

現行晶體要確認一下 實際CBE腳位 與 PCB是否合的上

其他我手上的2222A用晶體測試儀測試,都是同型的。是否是變種的,目前尚在確認中。

以下是量測電壓。

紅字是PSON短接後的電壓。

3.09V是ML4800的Vcc。ML4800的datasheet有說,Vcc是15V正負10%。這3.09V會是電晶體不對導致的嗎??

1。二次側。光耦的二點。

2。一次側,2222A的電壓變化。2222A平的那一面是面向黃線那邊。

楼主:
引用 网友B:
2222A 有點麻煩  , 因為  有 變 種    腳位排列不同

現行晶體要確認一下 實際CBE腳位 與 PCB是否合的上

如果真的是變種2222A,那應該翻面來用就行了。。。。是吧??

楼主:
這是把2222A翻面後的量測值。

紅字是PSON短接後的電壓。

一樣,還是沒修好。

网友:
ML4800的datasheet有說,Vcc是15V正負10%。
所以是Vcc不足

网友B:
回复 网友F:

38# 的情況比較 合理  光偶導通+ 2222A動作 中心B 大於 E    0.6~0.7V
那麼以38# 的情況繼續
紅字是PSON短接後的電壓。 2222A動作/E=3.09V是ML4800的Vcc。

光偶有驅動  使2222A動作   但是數出E=3.09V   不夠使ML4800 工作

列出3個疑點   (1)光偶驅動能力/(2)2222A增幅能力hFE/(3)ML4800
之前ML4800一 值都在工作   暫時排除(3)ML4800 ;
(1)光偶    與原來同型嗎  ...PC817 末碼A/B/C.. 對應不同的 LED電流/晶體電流比例
               還是說LED端驅動不足?

(2)2222A增幅能力hFE  要不要試試搞兩個2222A  疊成達林頓....

還是說 旁邊那個二極體漏電   吃掉一些光偶的電流
因為那個電路上擺二極體  也不合理
如果說是個 12V~15V ZD 稽那二極體  那就合理了

稽那二極體  使用久了 漏電常有的事
愈想愈覺得 就是稽那二極體  搞鬼

楼主:
引用 网友B:
40# 的情況2222A不合理

38# 的情況比較 合理  光偶導通+ 2222A動作 中心B 大於 E    0.6~0.7V

晶體測試儀還滿好用的。。。。。

那個二極體拆下來了,應當是壞了。。。。

我手上沒有1N4745A,但找到一個上面寫 Z 12

Z 12 也可以用嗎??

1.1N4745A應當是壞了。。。

2.這是 Z 12

3.右邊是1N4745,左邊是 Z 12

网友D:
ML4800的datasheet有說,Vcc是15V正負10%。
也就是應該是大於15V
應該是16V 稽那二極體

楼主:
引用 网友D:
ML4800的datasheet有說,Vcc是15V正負10%。
也就是應該是大於15V
應該是16V 稽那二極體 ...

目前手上沒有,待去電子材料行買來再繼續維修。。。。

感覺好像快修好了。。。。。

网友:
1N4745是16V的稽那二極體
Z12可能是12V的稽那二極體
有的16V的稽那二極體會標示成16B

楼主:
感謝 SIMON1016大大的戰術支援,經過一番浴血奮戰以後,終於攻克 OCZ OCZ500MXSP 500W。

去買了1N4745A換上以後完修了。短接PS_ON以後,己經有POWER_GOOD.....

將完修後的電壓量測貼圖於下:紅字是PSON短接後的電壓。

完修後感:
修好這個POWER以後,對維修的感想與想法又更上了一層。這經驗對以後追電路一定很有幫助。
以下這三點很重要:
1.想辦法把問題問好
2.上載datasheet
3.提供充足的資訊
這樣才方便站上老手出手相助。不然只有一句話或一個問題,別人也不知道要怎麼出手幫助。

再次感謝 SIMON1016大大的經驗教導。。。。。

网友B:
我還是希望能將電晶體CE 追加併接一個1N4001 或 1N4148 的二極體。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還是希望能將電晶體CE 追加併接一個1N4001 或 1N4148 的二極體。

我剛剛看了一下線路,是沒有併一個二極體。

1。如果是為了保謢逆向擊穿晶體,那真不知不加的話被擊穿的機會有多大??

2。另外,萬一短路,那症狀不就跟壞掉時一樣,就上電風扇一直轉,但無POWER GOOD。

我來加一個1N4148好了。。。。。

(不過,不知當時的設計者為何不加一個1N4148???)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還是希望能將電晶體CE 追加併接一個1N4001 或 1N4148 的二極體。

1N4148就有很多,不用去買,馬上就能加上了。。。。。。。

网友:
因為這種故障幾乎是因為 : 電晶體VEBO 打穿
當開機使用中時,16~18V =>C - E =>輸出 12~15V …濾波電容VCC_ML4800
假設此16~18V 同時供應其他電路

原設計者沒考慮到以下的情況  (或是說C 腳 那端的電容退化了)
開機使用中E=13.5V,
  若此時不依從PS_ON關電  (C 有電)
    而是 非預期將 AC源斷電後(或其他原因) 使 電晶體C極 16~18V  掉電,
而電晶體E極有濾波電容保持著電壓較慢的速度掉電,
這時候兩個在比掉電速度  由機會造成E端電壓高於C極
(** 只是有機會不一定常遇上 **)
造成 VEBO   打穿
請注意2222A datasheet   VEBO  就5~6V
事實上 我所見的電晶體VEBO 就這樣而已

那麼有人會問C/E 兩者  怎會跟VEBO 有關 ?  請考慮 BC之間是個二極體PN接面
將圖畫一下  把虛擬二極體畫上BC之間   C 標0V  E= 13.5V

舉凡類似情況  如7805之類的
關電時    輸入端有其他負載  掉電速度  比輸出快時   輸出大於輸入逆差足夠時  都會有機會陣亡

网友:
這確實很難啊,

网友C:
我個時候,還可以看正面照嗎,怎麼查的,會覺得那裡可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個時候,還可以看正面照嗎,怎麼查的,會覺得那裡可疑

看正面照沒有什麼意義。

要檢查POWER有沒有問題要分一次側’二次側,看哪一側出問題。

如本次維修是從二次側發現問題,是二次側去控制一次側的部分。因此後來又追回一次側。

二次側要拄意的電壓有5Vsb PS_ON 及 PW_GD....

本例是5Vsb及PS_ON都有,但PW_GD不出來。

就開始從PW_GD開始去追查。維修過程就上面的討論。

如果要學維修,那還是要先自己先看資料學習,再下手去修修看。
要是資料或什麼都沒看,沒有人有辦法一直重覆寫書裡有的資料。

以前我剛開始學維修時,花了二’三個月猛看站上的資料與維修例子才入一點門。

建議你先好好讀資料與學習,等學差不多,也懂了一些再問問題。

网友C:
引用 楼主:
看正面照沒有什麼意義。

要檢查POWER有沒有問題要分一次側’二次側,看哪一側出問題。

什麼是一次側’二次側,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什麼是一次側’二次側,

這裡前面置頂的文章讀一讀。

http://bbs.pigoo.com/forum-140-1.html

网友:
獲益良多.

网友:
精彩的維修過程分享..學習了...
  恭喜完修....

网友:
過程中解釋詳細,一般新手也能瞭解!

楼主:
我一直想寫一篇好好問問題的維修例。
問題問得很清楚之外,也要有高手出手相助。

剛好SIMON1016出了這一手,才能完成這一篇問問題的維修例。

看到版上很多人問題都隨便問,自己不知道在問什麼,高手也不知道如何出手相助。
最好自己先處理之後,再把碰到的困難表達清楚,這樣才有辦法給高手隔空把脈。

維修不是算命,張開口隨便說就可以解決。

[維修是靠技術,知識跟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