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關於這個ic

楼主(2016-03-14):
NE22 IR652H 請問有人知道這個ic的規格和替代ic嗎?找了好久找不到它的特性規格,所以也無法找替代的,可以請知道的高手指點一下嗎?(^_^;)

网友:
可能是MOSFET,跑一下線路,並將其畫出.

网友:
http://www.irf.com/package/marking/pm_to220ab.pdf
我用NE22 MOSFET去找就有相關

网友A:
大家就當這位有認真搜尋吧,  因為 竟然說 這是'IC' .....    要追查線路 感覺不太靠譜
---------------------------------------------------------------------------
搜尋關鍵字 不能太死板
以這例子來說  NE22 IR652H  就這樣丟進去  就像個阿宅指望天上掉下來個咩子當女友一般
既然沒效  可以再分拆   NE22    和  IR652H   個別輸入

也可加些 額外線索混著試試 如廠牌 IR
包裝TO220
雖然不知  MOS / transistor / IC ???  但是 先丟下去試試 假設一下 不礙事吧
甚至是 關鍵字 去搜索 圖片

電子零件電路這類物事  個人覺得最佳搜尋引擎  是 google
其他 雅虎/PCHOME 不是很滿意

這些建議 請收下

有太多人說自己是新手...  ,  (...我 無言 =_=  ....)  期望有天 新手會成為個人物

感覺常淬礪 , 刃口自鋒利

网友:
我覺得應該是IRF652H吧!電源開關用途的~妳搜尋看看~應該是這樣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家就當這位有認真搜尋吧,  因為 竟然說 這是'IC' .....    要追查線路 感覺不太靠譜
------------------- ...

感覺常淬礪 , 刃口自鋒利
磨刀石一塊 ...

楼主:
感謝各位前輩指教^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