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Benq GW2250HM查修方向

楼主(2016-03-14):
各位版上的前輩好,這一台螢幕是辦公室很照顧我的長輩的桌機
剛好月初過保,雖然背景不是修這些的,秉持著看看能不能幫忙什麼的精神
希望打開來可以撿到軟的,可以幫忙長輩一下,不然目前的替代小螢幕她看得很辛苦。

這一台型號是BENQ GW2250HM,背面可接D-SUB DVI HDMI 應該不算太舊
不過版上沒有一樣的文章可循,因此請教版上前輩

主訴:
開機正常有LOGO,桌面畫面正常約2秒後,畫面變黑色,電源燈持續綠燈
但是不是每次都這樣,有時候開機畫面正常顯示超過2秒,就可以一直顯示個好幾小時沒問題
外觀觀測沒有特別明顯大肚子或是黑掉,請版上前輩提點一些量測的方向,希望能幫助長輩修好
感謝大家!!http://bbs.pigoo.com/data/attachment/album/201603/14/221323wpprr6z80addor44.jpg

网友A:
先測測背光正常嗎?~~~先排除背光的問題

LED背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測測背光正常嗎?~~~先排除背光的問題

LED背光的?

謝謝回覆
這台應該是LED背光,所以沒有傳統P+I版旁邊那四條接上下燈管的線
不過還抓不到問題點,時好時壞
如果開機撐過兩秒沒熄掉,我放著兩小時就都正常,所以背光應該正常?

目前待機沒訊號輸入時,螢幕是橘燈,到背光燈板的紅橘線,約有18.5V
如果訊號輸入,螢幕綠燈且點兩燈管,到背光燈板的紅橘線,約有65V

网友B:
教你喔!!

你除了最大顆的電容之外,其他電容全掃!

小顆的也是喔!!  看起來有些沒問題的電容

"它" 拆下來容值不是太低,就是ESR太高!

尤其是最小顆的..

网友:
當無畫面電源燈仍亮綠燈--->這說明電源方面因該是OK的

我是認為故障點因該在LED燈條 or AD板上

网友C:
開機正常有LOGO,桌面畫面正常約2秒後,畫面變黑色,電源燈持續綠燈

--明顯背光問題

但是不是每次都這樣,有時候開機畫面正常顯示超過2秒,就可以一直顯示個好幾小時沒問題

--活電測試是否有掉電,造成背光熄滅,或 供電端有無較高熱元件

外觀觀測沒有特別明顯大肚子或是黑掉

--外觀沒變化的電容不代表是好的,一定要測量過!!

网友:
燈管的插頭多插拔幾次,有可能只是是LED燈條的接觸不良而己。。。。。

楼主:
引用 网友C:
開機正常有LOGO,桌面畫面正常約2秒後,畫面變黑色,電源燈持續綠燈

--明顯背光問題

謝謝指導,怕長輩用小螢幕太辛苦,今天一早起來大家還沒回覆前,我把高壓區的焊點都先補一補
結果開機是正常的,擺了一小時也還好好的 ?_?

目前困難點是它時好時壞,據長輩說,好的時候連續用個兩三週都不會有狀況
壞的時候就像我昨天去現場看得,電源、訊號線插插拔拔的5~6次,畫面都是一閃而過

所以目前進度是所以我先還給長輩使用,等下次問題出現時
馬上拆機測看看,看是否送到背光燈板的電壓正常 or 部分元件高溫跳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教你喔!!

你除了最大顆的電容之外,其他電容全掃!

感謝提供方向!
之前大肚子的大部分是 SAMXON 或 Sus'con
這一次上面的電容變成elite ,這個牌子品質不知如何?

我再把他們拆下來用電容表測試容量是否足夠,感謝你提供方向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指導,怕長輩用小螢幕太辛苦,今天一早起來大家還沒回覆前,我把高壓區的焊點都先補一補
結果開機是 ...

時好時壞~以前燈管的LCD就可以很篤定的是內部燈管接頭不良

=======================

但是LED則為燈條及AD板皆有可能是問題點,很少是電源or恆流板出問題

不過以BenQ品質或許也有可能,而你能動的也只有電源板這塊其他燈條及 AD我想你是沒有料件or工具去做處理的

我看電源板"線圈處"有點發黃~這邊把錫先吸乾淨再從新補銲,e牌的電容依樣是爛電容,全部換掉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提供方向!
之前大肚子的大部分是 SAMXON 或 Sus'con
這一次上面的電容變成elite ,這個牌子品質不知 ...

個人感覺半斤八兩,差不多.

网友:
elite 這牌子的電容 外觀正常 不代表 是好的~很多 換了就好

网友:
LED的電源板比起CCFL真的很精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