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D R4850 值得修嗎?

楼主(2016-03-14):
小弟有一片 R4850 的顯示卡 風散會轉 主板抓不到 想請問大大們 它值得修理嗎 ?

网友A:
看問題及你維修功力...
但你寫這麼少字又沒附圖---時間寶貴....
所以應該是 不值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問題及你維修功力...
但你寫這麼少字又沒附圖---時間寶貴....
所以應該是 不值得 ...

感謝回覆
  不是自己修 是問值不值得修 如果 值得修 會付費徵求站內大大 幫忙維修

网友B:
有錢換一張  能開小錢就修一張(延壽一陣子)  沒辦法就用內顯吧n_098|

也也許只是金手指髒了點

网友:
題外話,「風」吹了就「散」嗎?輸入「扇」字記得要捲舌 XD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謝回覆
  不是自己修 是問值不值得修 如果 值得修 會付費徵求站內大大 幫忙維修  ...

個人認為,怎麼算都不值得...

工錢比零件還貴(另外,修好能有多久保障)...
時間過了,就不值得(同樣價錢,更好的規格)

网友C:
練功可以,花錢送修不值....
HD4850 G3D mark分數1千出頭,屬入門遊戲顯卡,一般遊戲堪用,二手良品沒屋頂600~1000元,貼點錢可以買新的入門遊戲卡,而且此卡粉號電...
Description:  Bus Interface: PCIe 2.0 x16,
Max Memory Size: 2048 MB,
Core Clock(s): 625 MHz,
Memory Clock(s): 993 MHz,
Graphics API Support: DirectX 10.1 OpenGL 3.3
Max TDP: 110 W
http://www.videocardbenchmark.net/gpu.php?gpu=Radeon+HD+4850

楼主:
引用 网友C:
練功可以,花錢送修不值....
HD4850 G3D mark分數1千出頭,屬入門遊戲顯卡,一般遊戲堪用,二手良品沒屋頂600~1 ...

感謝回覆
  那就不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個人認為,怎麼算都不值得...

工錢比零件還貴(另外,修好能有多久保障)...

感謝回覆
  那就不修了...  到時候 看看 再送給 想練功的朋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錢換一張  能開小錢就修一張(延壽一陣子)  沒辦法就用內顯吧

也也許只是金手指髒了點   ...

感謝回覆
  小弟也只會擦金手指 擦過了沒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