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類] 飛瑞UPS更換電池之後一直叫不停

楼主(2016-03-15):
各位先進:
      朋友託修 更換 UPS電池 C1000F 沒想到換好之後卻一直叫不停... 搜尋網路 有人說是 飛瑞的"踐招" 需要花 2500元才能解決 ALARM的問題,其他功能都正常,就是一直叫,叫到客戶心煩"掏錢"了事, 電池一個550 三個 1650 還要被電池充電"啪"一下火花給嚇到,廠商 設定一下就要2500 這也太好賺了吧!!
若是,網友們可以提供寶貴經驗,這樣大家可以節省 "摳摳" 還可以 避免廠商"背負賤招罵名" 不是美事一樁!! 有人提出把裡面的 24C02 複製一個最近出品的飛瑞UPS同型的,但是這簿容易啊!!  感恩!! 感恩!!

目前使用 WINPOWER 軟體可以得到相關的畫面

其中裝置的參數如下

卻找不到此一畫面,聽說這一個畫面是用來設定兩年時間一到就要ALARM的定時炸彈,但是也有人說有了這畫面卻無法設定...

网友A:
那 乾大 遇到和偶類同的問題,只是最後用錢解決了,XD !

俺那台現在還躺在牆角,主要是找不到軔體重燒說!

您那台若能用 49樓的方法處理,希望您能分享一下是否成功,

网友:
我有用過該方法可以成功解除警報聲,但我不是換電池,那次是停電8小時,UPS過放電後,充電時一直發出警報聲。

网友B:
要用console(RS-232)連進去---好像要做一條線...
(Windows中 以前叫超級終端機)

SIMON1016 大大給的連結中 51#樓(以下連結)有圖...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redirect&goto=findpost&ptid=51593&pid=623915

49#樓 有步驟, 51#有圖
4.分別輸入 Q , Q1, QT (一定要用大寫)
5. Q1 及 QT 輸入完會有一串數字出現.
5. Q1 及 QT 輸入完會有一串數字出現.
6. QT 輸入完就不會叫了.

网友:
基本上使用功能正常,只是會嗶嗶叫

若當下不知解除法,我會直接把"蜂鳴器"給拆掉

連rs232 port 的console線(不是pin to pin) ,一般來說買該UPS就因該要附贈
如果沒有附贈or早已丟棄 ~ 那就找找server用的試試

另外連線軟體超級終端機可以改用 putty (這套是完全free軟體且功能強悍)

网友C:
我換完電池後
請露拍<電電工坊>蔡先生
前來新北市永和取消Bi聲
收費300元
非廣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換完電池後
請露拍蔡先生
前來新北市永和取消Bi聲

就算廣告也OK!我不認為有何問題

300元基本上只是交通費而已且我想只要做過一次,你自己因該也知道以後該如何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1593&extra=&highlight=%E9%A3%9B%E7%91%9E&page=2

SIMON大:
   感恩!! 我努力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 乾大 遇到和偶類同的問題,只是最後用錢解決了,XD !

俺那台現在還躺在牆角,主要是找不到軔體重燒說! ...

五燈大:
   我使用 WINPOWER 軟體可以連接,可以更改電池保固警示設置,但是還是BB叫不停.. 我使用 終端機程式,我的WIN7 沒有超及終端機程式 於是把XP的改給他用卻不會動!! 使用串口大師 我的WIN7 愈大檢體字卻是亂碼...最後還是無效...努力中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用console(RS-232)連進去---好像要做一條線...
(Windows中 以前叫超級終端機)

JASON大:
   我的手氣比較差吧!! 打上去了顯有碼出現了,但是就是逼逼叫... 感謝提供此一寶貴訊息!!  努力中..

网友E:
引用 楼主:
JASON大:
   我的手氣比較差吧!! 打上去了顯有碼出現了,但是就是逼逼叫... 感謝提供此一寶貴訊息!!  努力 ...

你不是說客戶已經付錢了事了嗎? 怎麼還在自己測試呢?

你試著用putty吧! 他會記錄all logs.

看看你執行Q,Q1,QT 是顯示啥訊息

PS:另外UPS本身是否真的僅僅是電池故障而以呢? 還是尚有其他問題呢?

网友:
這裏有一則關於超級終端機在 win7 的使用,不妨試試看

http://blog.xuite.net/casio515/b ... %E7%AB%AF%E6%A9%9F+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不是說客戶已經付錢了事了嗎? 怎麼還在自己測試呢?

你試著用putty吧! 他會記錄all logs.

Ultraman大:
   我朋友還沒付錢啦!!  我有跟 網拍留言 他給我的答覆是 要寄回去給他檢測, 我又犯懶了!!
  這問題沒解就有些不甘心!! 更換電池之前並不會亂叫啊!!

敲了半天 Q Q1 QT 都無效!!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不是說客戶已經付錢了事了嗎? 怎麼還在自己測試呢?

你試著用putty吧! 他會記錄all logs.

Ultraman:
   已經下載 putty 了解中.. 感謝!!

网友F:
先看你用的是什麼線?
如果是 RS232 在確認插入電腦是COM 幾.
用終端機或是PUTTY都可以.
如用 USB TO RS232 就要看裝上去是 COM幾了.
在再的指令
1.分別輸入 Q , Q1, QT (一定要用大寫)
2. Q1 及 QT 輸入完會有一串數字出現.
3. QT 輸入完就不會叫了.
我用很多台了.

如果不是電池的問題.
你看一下風扇有沒有在轉.
風扇不轉也會叫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JASON大:
   我的手氣比較差吧!! 打上去了顯有碼出現了,但是就是逼逼叫... 感謝提供此一寶貴訊息!!  努力 ...

三太子等著抄阿乾師傅~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三太子等著抄阿乾師傅~

這種白殼的飛瑞UPS換電池之後不會叫的啦!

网友H:
引用 楼主:
Ultraman大:
   我朋友還沒付錢啦!!  我有跟 網拍留言 他給我的答覆是 要寄回去給他檢測, 我又犯懶了!!

呂兄手藝高超
一經手,就連UPS也xx不斷,叫個不停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先看你用的是什麼線?
如果是 RS232 在確認插入電腦是COM 幾.
用終端機或是PUTTY都可以.

jason大:
   說來慚愧,我就是搞不出來...繼續努力... 感謝!!

楼主:
引用 网友H:
呂兄手藝高超
一經手,就連UPS也xx不斷,叫個不停

雄爸:
     您這好像一語雙關!!  等我讓它不叫了,再與大家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三太子等著抄阿乾師傅~

哈哈哈!! 天道籌勤!!  不會BB叫了!! 電池燈也不會閃動了!! 感謝大家的指導和鼓勵,尤其是 JASON大的"秘方"!!

因為我的XP電腦沒有 COM1的 9針 PORT,可能是當初有 HDMI介面所以 COM PORT就被省略了... 只好找一台有 COM1 PORT的 電腦,可是這一台電腦卻沒有 超級終端機,於是我下載了 PUTTY ,但是這軟體我不熟悉,這期間我也下了超級終端機,但都發生一件事情,就是 超級終端機 或是 PUTTY 這兩個軟體在執行"通訊"時候 若是對方沒有回應那系統就會當在那裡,一動也不動... 於是就下載了 串口大師,只是 串口大師 是簡體版所以許多字都變成亂碼...

首先要確認 RS232 的介面是對的,沒有打架!! 因為 RS232 一個送出信號 一個接受信號 而且RS232信號是 +/-12V (RS232 TTL 信號是 +5 ,0) 於是有 RS232的 檢驗器 ,這4個 LED 綠燈電位 -12V 紅燈+12V 沒有送訊號就綠燈,一旦送出訊號時就會 轉成紅燈亮(綠燈熄滅),若雙方訊號接上時候 就會兩個綠燈,若市 兩個接上只有一個燈亮,那就表示 UPS 機台 和 PC 打架了 (兩邊都市送出 或是兩邊都是接收)

我使用串口大師 選擇 COM1  2400  8 N 1  打開串口  藍點  >> 紅點  把 Q Q1 QT 從下邊的輸入處 輸入,然後點 發送  然後 週期發送"打勾" 居然 BB聲就停了

接下來的 照片就是 UPS的狀況
BYPASS

正常送電狀態

電池供電的狀態

接上 WINPOWER 軟體,感謝 痞酷先進提供的下載點 不需註冊它的軟體有 電池購買時間設置

進入系統

需要輸入密碼 (直接跳過)

這時候才可以搜尋UPS(自動)

點一下紅色部分就會盡到監控畫面

監控畫面(電池供電 市電輸入為紅色)

正常供電

相關畫面與設定值

希望這些對以後的網友有幫助,在此再次感謝 JASON大 以及 五燈大 還有其他提供寶貴資料與建議的同好!!!

网友G:
哈哈 原來是那麼簡單
只是,這程序對三太子來說,有一點小複雜

楼主:
引用 网友G:
哈哈 原來是那麼簡單
只是,這程序對三太子來說,有一點小複雜 ...

三太子的 非瑞500型 好像沒有 RS232的功能 非瑞做手腳的是C-1000F ..

网友G:
引用 楼主:
三太子的 非瑞500型 好像沒有 RS232的功能 非瑞做手腳的是C-1000F ..

一台500W,一台600W ,連燈號都沒有,想B~.....都沒機會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一台500W,一台600W ,連燈號都沒有,想B~.....都沒機會

這機台要插電之後在離電他才會啟動!!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一台500W,一台600W ,連燈號都沒有,想B~.....都沒機會

三太子這兩台都要上電池或用電供代電池再來測試檢修啦!

网友E:
引用 楼主:
哈哈哈!! 天道籌勤!!  不會BB叫了!! 電池燈也不會閃動了!! 感謝大家的指導和鼓勵,尤其是 JASON大的"秘方" ...

你該不會是沒有把winpower關掉,然後就執行終端機連線吧!  這樣會不能連線出現異常

winpower如果跟UPS連上後,該COM port就被winpower佔用了,因此你終端機軟體就會連不上了

网友:
之前對五燈大這問題一直有興趣  所以一直沒忘那篇   翻了翻網路只是眾說紛紜
這篇是有圖有真相的總結  有了圓滿解答

网友:
阿乾大師厲,兩三下就搞定了!

有了成功的範例,有空再把牆角那台C1000F請出來處理理處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該不會是沒有把winpower關掉,然後就執行終端機連線吧!  這樣會不能連線出現異常

winpower如果跟UPS連 ...

Ultraman 大:
   感恩!! 應該是這樣!!

网友I:
沒想到C-1000系列的COM PORT居然只用2400bps在跑...........
難怪我以前設成9600都不會動.

至於WIN7上的終端機程式, 個人偏好用TERATERM, 唯一的缺點是對中文(ansi碼)bbs支援度不佳.

楼主:
引用 网友I:
沒想到C-1000系列的COM PORT居然只用2400bps在跑...........
難怪我以前設成9600都不會動.

建議還是使用 WINPOWER 可以定參數和監控系統狀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