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零件代用

楼主(2016-03-15):
請教各位大大STPS3150UF 這型二極體可用什麼型號代用?
STPS3150 datasheet

网友:
3A150V普通整流二极管用3A200V的1N5402代换:http://wenku.baidu.com/link?url= ... DOkU8Sr9AO-JyKwPZQ7

楼主:
如果用SS310代換代的過去嗎?
SS310datasheet:http://pdf1.alldatasheet.com/dat ... 2297/TSC/SS310.html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用SS310代換代的過去嗎?
SS310datasheet:http://pdf1.alldatasheet.com/datasheet-pdf/view/202297/T ...

若單純與STPS3150UF相比較耐壓不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若單純與STPS3150UF相比較耐壓不足.

PS3 5V待機電源異常 用於5V待機變壓器旁
不知耐壓不足是否會燒掉= =

网友:
引用 楼主:
PS3 5V待機電源異常 用於5V待機變壓器旁
不知耐壓不足是否會燒掉= =

這是蕭特基二極體,低壓差,若使用於輸出端整流用,應該是可以用的.高頻二極體不可使用普通式整流二極體替代.

楼主:
在電源板空載狀態下...
5V待機電源偏高,高達到6V多
但一上機接主板待機電源輸出瞬間歸零
量測一次側大電容為165V

网友B:
引用 楼主:
在電源板空載狀態下...
5V待機電源偏高,高達到6V多
但一上機接主板待機電源輸出瞬間歸零

這是2個不同的問題,最好把電路板正反面圖傳上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是2個不同的問題,最好把電路板正反面圖傳上來.

有昆蟲侵入造成二次側5v變壓器旁蕭特基二極體焦黑....
我先拍照...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果用SS310代換代的過去嗎?
SS310datasheet:http://pdf1.alldatasheet.com/datasheet-pdf/view/202297/T ...

我看1楼参数正向压降是0.67V以为是普通整流二极管,上面标是肖特基二极管,肖特基二极管是高频低压差(正向压降)二极管,如果你的待命电源是开关电源(非工频变压器),就要用高频二极管,待命电压只有5V,那么对二极管耐压要求就很低,原参数是150V,只要电路正常,用耐压100V甚至低至45V的肖特基二极管都没问题,原二极管损坏可能是电路有过压过流故障,或是过长时间通电、散热不良、元件质量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看1楼参数正向压降是0.67V以为是普通整流二极管,上面标是肖特基二极管,肖特基二极管是高频低压差(正 ...

感謝大大詳細的解析,剛剛仔細看了規格書資料,似乎可以相容...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大大詳細的解析,剛剛仔細看了規格書資料,似乎可以相容...

Schottky就是肖特基,两者相同可以代换,只是耐压100V小点,用在5V待机电路没问题。

网友:
所以說你的照片呢~  這類問題喔建議還是要拍個元件照  最主要可以看到包裝跟元件上的打印  有的型號規格可以代用可是沒那個包裝的話依舊還是有困難替代的

网友D:
這個問題是屬於打屁閒聊嗎?提問這類問題本來就該發在電子相關版區,但是ssoss61 卻發在這裡,我想移往電子相關版區,但是一樓卻又沒有圖,移過去就是違反版區,無奈....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這個問題是屬於打屁閒聊嗎?提問這類問題本來就該發在電子相關版區,但是ssoss61 卻發在這裡,我想移往電子 ...

那你叫他在第一篇補上圖片或者補在下面後再搬過去囉~~~~

他貼在這是因為你沒有給大家第三種選擇...
1.貼圖的....發在技術區
2.不貼圖的...只能發在聊天區
介於兩者之間的去哪?

他也不知道後面有那麼多細節最後變成技術討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你叫他在第一篇補上圖片或者補在下面後再搬過去囉~~~~

他貼在這是因為你沒有給大家第三種選擇...

這帖應該發在電子相關版區,而是不打屁閒聊,而我也不想把版規定的太死,所以無奈......

网友F:
引用 网友D:
這帖應該發在電子相關版區,而是不打屁閒聊,而我也不想把版規定的太死,所以無奈...... ...

第一  問零件代用  就是 技術問題
第二  不拍照  電子檔截圖 也是可以充數

技術問題+沒照片  => 移回收區

打屁版  擦邊球越來越多
以後的  技術問題+有意的無意的沒照片
下次一堆人就這樣 發這裡

不想把版規定的太死,所以無奈.
可以不移回收區

就公開問   ... 樓主是不是有意的鑽漏洞  ...

會是什樣正或負面回答   也不用期待
這問出來目的  是表明立場
這次立場亮明  下次處理就不無奈

楼主:
引用 网友F:
第一  問零件代用  就是 技術問題
第二  不拍照  電子檔截圖 也是可以充數

不好意思,因最近工作室搬遷一忙忘記補圖,
今晚必定將圖補上,謝謝!

楼主:
補充內容:  PS3電源板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