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固緯GPC-3030 雙電源供應器維修PART III [完結篇]
關閉

楼主(2016-03-15):
在第一篇固緯GPC-3030 雙電源供應器維修PART I 我跟大家說過大電流的整流二極體一定要鎖在散熱器或機箱底殼,所以像這台這樣是不及格的。
下圖中綠色箭頭部份是固緯原廠的做法,它是一個4A的整式整流器焊在一個接線架上,這樣根本無法散熱,所以在2~3A工作下應該很快就因高熱而掛了,而紅色箭頭的橋式整流器是上一位維修者換上的,這個橋式整流器有一個小散熱器,不過他並沒有鎖在散熱器或機箱底部,所以也是不耐用。

而上一篇固緯GPC-3030 雙電源供應器維修PART II 最後是遇到變壓器發出了很大聲的"嗯......"的聲音,變壓器會有這種聲音第一個想法一定是短路了,不過我說過我有測量整流二極體及電容沒有故障,後來我發現我老眼昏花擺烏龍了,昨天我再仔細重新測量一次,發現從電路板這邊測量就可以發現橋式二極體的交流輸入端短路了。

原來上一篇我直接從橋式整流器測量時,因為橋式整流器引腳氧化嚴重,我沒有發現到短路..........,這當然要更換橋整了,但是既然要更換,那就要一併解決這個問題。
因為整個機箱底部已經沒有空間了,所以從廢棄的電磁爐拆一個散熱器,再從烏骨雞學姐學姐那裡偷了兩個金屬殼的15A 橋整。

螺絲孔居然有現成的。

開始接線。

再開機後果然變壓器安靜了,過載燈也不亮了,不過電壓最大只能調到10V 左右,還是另有故障點。

為了減少熱量,市售的電源供應器的變壓器次級都是做成多組電壓方式,以這台為例,變壓器的次級是分為8V、22V、38.8V 繞組,然後用兩個繼電器自動切換,兩個繼電器共有四種狀態︰

0,0
0,1
1,0
1,1

變壓器分成多繞組有什麼好處?例如你是用5V 2A,這樣繼電器就不換檔,直接用8V 這一組電壓,以降低廢熱產生。
那最高只能調到10V,維修者就要想到第二檔22V 沒有自動切上去,所以我們要去查繼電器為何沒有自動切換,一般繼電器都是用電晶體驅動,為了保護電晶體受繼電器線圈反電動勢破壞,所以都會在線圈並聯一個二極體,而一般繼電器的線圈都有數十或數百Ω,結果我用電表一量就發現短路了。

原本是用1N4148,我換上1N4007,應該可以用上好一陣子了。
再上電測試就可以超過10V以上了,用數位電表校正一下,測試到30V 都正常。

SLAVE 也校正一下。

校正MASTER 電流輸出到3A,為什麼不調整輸出到3.5A,因為功率晶體的線固緯用太細了,改天有換粗一點兒的線再調到3.5A。

再來測試TRACKING 功能也正常,什麼是TRACKING?這是讓SLAVE 自動追踪MASTER的功能,簡單說就是MASTER 轉幾V,SLAVE 就自動跟到幾V,這用在雙電源應用上很方便。

最後把新增加整流的散熱器鎖在機箱橫桿上,再拆掉原有的橋整接線架。

大功告成啦!如果大家覺得有收獲,請直接用滑鼠鼓勵。

※偷竊行為是不對的,wish 只是跟大家開玩笑,請勿模仿。

固緯GPC-3030 雙電源供應器維修PART I
http://bbs.pigoo.com/thread-59602-1-1.html

固緯GPC-3030 雙電源供應器維修PART II
http://bbs.pigoo.com/thread-59939-1-1.html

网友:
抓到了是你n_118|

橋整前沒有保險絲是可惜了點

楼主:
邊框本來壞了一小段,結果今天不小弄斷了一大段........。殘念!

网友A:
為什麼這台的LAYOUT會有多餘的線段  手工拼貼的遮光片?

网友:
可否把 part 1 ~ 2 的連結也寫在貼文的一開始處???

方便後人閱讀.

网友:
引用 楼主:
邊框本來壞了一小段,結果今天不小弄斷了一大段........。殘念!

就學三太子糊一糊......

网友B:
原來如此,難怪看到學姊在做手工藝

网友:
謝謝說明,所幸遇上會維修之人,可以發揮剩餘價值。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來如此,難怪看到學姊在做手工藝

阿香要準備打獵人的雞絲頭了。

网友:
滑鼠鼓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為什麼這台的LAYOUT會有多餘的線段  手工拼貼的遮光片?

固緯電子有40年了吧!?  早期學生時代還去參觀工廠過
DC 電源供應器 可說是最重要的基礎電子儀器設備
可能 這PCB 很早就在沒電腦CAD(或很貴沒錢買)的年代就設計出來
歷代只拿底片沿用微幅修改進化   留下多餘的線段

因此修改PATTERN 某段線不用  處理方式是  將局部切斷  (反悔時就比較好救回處理 )
不像電腦CAD 刪整段  那麼輕鬆

网友(2017-04-01):
引用 楼主:
邊框本來壞了一小段,結果今天不小弄斷了一大段........。殘念!

固緯都國際大廠了
電源供應器竟然還會有線徑不足的問題,真的不可取

网友A:
三和的 指針表好像不錯的樣子

楼主(2021-08-05):
引用 网友A:
三和的 指針表好像不錯的樣子

這台日本sanwa 三和指針電表是目前還有在賣最低階的,不過據傳它已經快停產了,即便這樣,一台也要一千多元,所以我曾經說過sanwa 沒有低於1000元以下的電表,這台網拍假貨很多,要買的會員自己要看仔細,不要把sanwa 錯看成sunw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