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面板顏色有異,是面板掛還是偏光膜老化

楼主(2016-03-15):
請教各位這是台37吋面板,上方呈粉紅色,這是偏光膜老化現象嗎?面板表面平滑無皺紋,還是面板掛了

网友:
燈管老化

楼主:
是燈管亮度不足的原因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燈管亮度不足的原因嗎?

就像你家日光燈管壞掉那樣~~

要換燈管了

楼主:
請問燈管那裡有賣?沒買過燈管,確定買得到再來拆,

楼主:
在漏天有搜尋到有人賣燈管,但都是小尺寸的,這37吋的沒看到,燈管易破,這運送會有問題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漏天有搜尋到有人賣燈管,但都是小尺寸的,這37吋的沒看到,燈管易破,這運送會有問題嗎? ...

1.首先發文"主旨" 就違反版規,無註明廠牌&型號

2.先確認自己是否有能力更換燈管,再談DIY吧!

3.如果是台灣to台灣~基本上我不認為買1~3支內會有專屬圓筒包裝,所以台灣就會有運送折斷的機會
   如果是大陸to台灣~基本上一定斷,除非你大量買進才會有專屬圓筒包裝,這樣就不會折斷

4.另一個選擇改用LED燈條替換

楼主:
引用 网友A:
1.首先發文"主旨" 就違反版規,無註明廠牌&型號

2.先確認自己是否有能力更換燈管,再談DIY吧!

感謝提醒,這是東元TL3796TV的機型,現正考慮用LED燈串替換,需要的是LED燈串和升壓板,改機過程有問題再上來報告

网友:
換燈管要拆面板沒你想的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