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ROCK N68C-GS FX 自動上電求助!!

楼主(2016-03-16):
小弟有一片 華擎 N68C-GS FX, 裝上 cpu 與 ram 後, 打開 power supply 後面的開關後, 主機板會自動上電, 但不跑碼, cpu ram 也都測不到電壓...atx 綠線只有 0.3v, 如下圖:

ASROCK N68C-GS FX 自動上電

ASROCK N68C-GS FX 自動上電

但是當我短接機板上 power on時, 即可跑碼, 並且開機, atx 綠線會轉為 0V, 似乎看起來正常!!

嘗試再次短接 power on 時, atx 綠線又是 0.多V, 一樣power還在運轉, 但 cpu ram 停止工作了!!
請問問題可能出在哪裡? 麻煩各位大大, 謝謝!!

网友A:
ATX綠線PS-ON呈現低電位(沒電壓)代表"ON"的狀態,正常情況下應該是PSU接上後

有AC市電PSU待機電壓電路工作,主機板就取得了待機電源+5VSB,綠線會有一個大

約...+3.3V的高電位。這情況會持續到開機電路運作PS-ON,電路工作的結果是拉低

這綠線電壓(0V),主機板就啟動了....所有的散熱風扇運轉.....然後各路電壓工作進行

開機的過程....你這情況好像是有東西拉掉了綠線電壓......我個人建議

1.確認這張主機板誰負責拉低綠線(也就是綠線由誰控制開機),是I/O晶片所掌管、還
是開機電路中某顆PNP電晶體負責,你跑一下線路確認一下..

2.BIOS不跑碼可能是主機板啟動過成沒完整(完成),某一個條件沒滿足所以CPU核心電
壓、記憶體供電沒出現..

給你參考

网友B:
請先提供IO型號.也許會比較有幫助.

网友C:
個人比較傾向重刷BIOS!!  可以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先提供IO型號.也許會比較有幫助.

IO型號: winbond w83627dhg-ac

楼主:
引用 网友C:
個人比較傾向重刷BIOS!!  可以試試!!

明天我先刷 bios 試試!!謝謝大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ATX綠線PS-ON呈現低電位(沒電壓)代表"ON"的狀態,正常情況下應該是PSU接上後

有AC市電PSU待機電壓電路工作 ...

1. 跑線路對我來說是有點困難, 綠線線路實在是被atx座擋到了, 是否提供幾點作測試? 還是可以確認IO損壞??
2. 雖然開機會自動上電, 但再短接一下 pw-on, 一樣可以正常開機!!若再次短接 pw-on 一樣 cpu 會停止動作, 但power supply 一樣運轉??

网友B:
請測量63腳電壓變化.小心測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測量63腳電壓變化.小心測量

此處電壓不管我有沒有按power on都是5V??

网友:
那~請問72腳有變化嗎 是否按POWER ON會變0V

网友:
運氣好的話, IO 附近排阻換換看~~

网友:
要不要先試試電源供應器,會不會自已過電,再確認機殼的開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