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工具] LCR-T4晶體管測試儀-液晶缺劃

楼主(2016-03-16):
小弟昨天收到一個全新的LCR-T4晶體管測試儀
剛開始使用的時候是正常的
測試了一些零件準確度還可以
漸漸地發現螢幕中間的字開始變淡
再過個幾分鐘字就完全出不來了
有大大知道這是什麼情形嗎?

賣家說這是排線的問題
叫我重拖焊.我焊了2次
還是一樣的地方缺劃

网友A:
應該是LCD品質的問題,因為大部分顯示功能是正常的.

网友B:
進入休眠模式了嗎?
請問你開機 ok時,一直測(間隔不要太長)的話,會不會正常?
如果正常,就是進入休眠了~

网友:
我的媽阿!剛看了一下大陸淘寶
這個LCR-T4 液晶顯示器出廠就不固定了,怪不得阿!

參考以下幾點,若當出現畫面異常時,你關掉再開啟(先確認你電池有足夠的電)就又恢復正常的話,那就跟液晶顯示器沒關係

反之就是液晶顯示器~陣亡

=========================
*一键操作,开机测试,一键搞定。
*功率消耗关闭模式:小于20 nA的
*自动关机功能,可以避免不必要的浪费,节约电池能量,提高续航时间。

5。低成本的版本不用晶振,支持自动关闭电源。1.05k版本软件的ATmega168或ATmega328在没有测量时用睡眠方式来降低电源消耗

24。测试的时间是大约两秒钟,只有电容和电感测量会需要较长的时间。
25。软件可以设定电源自动关闭前的测量次数。
================================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進入休眠模式了嗎?
請問你開機 ok時,一直測(間隔不要太長)的話,會不會正常?
如果正常,就是進入休眠了~ ...

電池裝上去開機就缺劃
一直測的話還是一樣

网友:
引用 楼主:
電池裝上去開機就缺劃
一直測的話還是一樣

那就很明顯了,排除焊接問題

LCD的內部薄膜排線有"斷線",因為LCD沒有固定,反反覆覆的凹折所致

大陸這東西因該沒有保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應該是LCD品質的問題,因為大部分顯示功能是正常的.

我也懷疑是LCD品質問題
可是賣家卻說是排線問題
這測試儀是跟淘寶(誰盜版我誰死全家)買的
寄回去修應該是不可能了
剛剛跟賣家溝通的結果
我再買一個測試儀
他會包郵並補一塊LCD給我
但調屏要再等一星期
到時看處理的情形如何我再補上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也懷疑是LCD品質問題
可是賣家卻說是排線問題

浩祺電子科技 ~

賣家算有良心了,你收到貨後,測試 OK 最好將LCD固定,不然有可能會再次發生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浩祺電子科技 ~

賣家算有良心了,你收到貨後,測試 OK 最好將LCD固定,不然有可能會再次發生

抱歉剛剛沒看到您的留言^^
賣家真的很用心服務不錯有問必答
只是東西便宜這做工實在是.....
等收到東西後會照您的建議
加強一下
感謝

楼主:
今天收到寄來的液晶屏和一塊測試儀
將屏給換上測試ok
再次謝謝各位大大的幫忙
感謝

本來店家大陸段運費要包郵給我
但怕他賠太多.所以運費自己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