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 這個零件是什麼

楼主(2016-03-17):
不好意思

可以幫我看一下,這個圖片零件事什麼呢

网友:
上面有寫1歐姆1w電阻

网友:
是電阻式保險絲

楼主:
那這個要去哪裡買阿!我上網查好像沒有  1歐姆電阻式保險絲

网友:
如果您是用在電源供應器的AC輸入端,可以用帶線的管狀保險絲替代。

网友:
若是您用在AC-DC變壓器的AC輸入端,可以用帶線的保險管替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