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新力 SONY KDL-52W4000 無法開機

楼主(2016-03-17):
目前狀況是插電全無,待機紅燈不亮.
量測電源板只有STBY 3.3V有電壓輸出, 其他12V 15V電壓全無

SONY KDL-52W4000

SONY KDL-52W4000

A/D板

A/D板

网友A:
可以的話電源板店容換掉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話電源板店容換掉先

電源板電容已拆下換新,狀況依舊.

楼主:
初次碰到SONY機種,還望前輩高手指點查修方向.感恩

网友B:
有找到手冊 http://elektrotanya.com/sony_kdl ... l.pdf/download.html
此頁面的下方 點擊Get Manual 下載
大小8.1MB..下載回來打開.對您有沒有用我就不知道了..裡面好像也沒講什麼 都是一些爆炸圖
不過第41頁很值得參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找到手冊 http://elektrotanya.com/sony_kdl-40w4000_kdl-46w4000_kdl-52w4000_chassis_eg1l.pdf/downloa ...

下載來看看.感恩

楼主:
換了A/D板可開機了,但畫面....

网友C:
你好,請先量測T-com 各電壓,特別是VGH VGL

网友D:
可象是换的主板屏参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好,請先量測T-com 各電壓,特別是VGH VGL

好的先從T-com 各電壓下手.感恩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象是换的主板屏参不对

會對主機板去做確認.感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