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曜越Thermaltake 650w 這樣算完修嗎

楼主(2016-03-17):
絕緣粒已經燒熔,Power MOSFET亦燒毀,燒毀型號IRFB3036,學別人用更換代用規格IRFB3006.

因為拆IRFB3036,這是第一次,所以拆的一把火都上來了,錫鉑都起來了,只好拉一條線,代替線路了,

用這種代替線路,

會起動了,電壓看起來都正常了,這個東西準不準,我就不知了,我也是看人家換,我也跟換,其它還在學習中,其它東西,我就沒有了,像負載就沒測了,

网友:
看起來各項數據都很漂亮。
但這類測試器都是在低負載下測試的,我記得好像是 5V 還是 12v下用 100 MA測的,如果負載較大,可能會出槌!
所以專修 PSU 者通常都會用專業的負載測試機在大負載下再測一下,不過那類設備滿費的,業餘的應該尚且用不到!

网友:
這種電源檢測器,要看是第幾代的,因為會一直改版,準度也跟著跑

這東西只要是測NG的大概95%以上就是NG,但是測OK的呢?只有70~80%左右是OK的.

通常NG的power很有可能會燒主機板,這時這個"測試儀器"就是最佳利器了

~只要這個儀器測試NG的,基本上就不要2度將NG power接上其他主機板測試那會繼續燒~

~即使測試OK的接上主機板卻開不機的,也不用擔心主機板會被燒掉~

楼主(2016-04-18):
↑看起沒什麼異狀

↑新買了這個,插上去測式,加下面那張圖 ,這張圖的 +5vsb 會一閃一閃一閃,不起動

↑照片的東西(照片這個東西叫什麼,我不清楚,只知道有防燒功能),這個燈炮會一閃一閃一閃,燈炮是60w的,
這樣是有什麼問題呢,

网友:
這樣閃爍...應該要檢查一下5VSB輸出有沒有正常?!
沒短接PS_ON的話,5VSB應該有5V

有錯請指正,thx

网友A:
即然你都有開機測試過了 !!

可以不加那個防燒裝置 , 再試一次吧  !!

應該是沒問題 !!

註 : 因為你接上那個算是重載了 , 加了那個 [防燒的] 會因電流不足 , 所以會有這樣的問題產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即然你都有開機測試過了 !!

可以不加那個防燒裝置 , 再試一次吧  !!

都拿就沒問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