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有會員要買醫療級的UV LED 顆粒嗎?

楼主(2016-03-17):
有位老闆手上有醫療級的UV LED 顆粒,問我要不要賣看看?請問大家有沒有興趣?
UV LED 在醫療上是用在殺菌,烘碗機也有用這個,電子方面也有用到,像紫外光固化就是,不過這是SMD 封裝,可能比較不方便新手焊接。

CLASS 3B PRODUCT

网友A:
光的波長是多少??

一顆多少錢??

UV LED產品可依波長分為:
UV-A(長波紫外線,320~400nm)
UV-B (中波紫外線,280~320nm)
UV-C(短波紫外線,280nm以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光的波長是多少??

一顆多少錢??

上面是寫 CLASS 3B PRODUCT,不知道是不是你問的,價格還不明。

网友:
還是要知道波長。。。。。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上面是寫 CLASS 3B PRODUCT,不知道是不是你問的,價格還不明。

請Wish回答一下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上面是寫 CLASS 3B PRODUCT,不知道是不是你問的,價格還不明。

對了,要知道三件事。

就是波長’幾W跟多少錢。。。。。

网友:
這個可能要請一下那位老板說明一下了。

网友B:
對可以消毒用的有興趣,現在在下是用燈管式的消毒通風不好的浴室...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對了,要知道三件事。

就是波長’幾W跟多少錢。。。。。

是的,我也有興趣。這三件事是需不需要購買的重要準則。

网友:
大家都想把自己的另一半曬成"烏骨雞"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請Wish回答一下吧!

網路查到的 Class 3B (不知道是不是跟這個相關)

https://en.wikipedia.org/wiki/Laser_safety#Class_3B
A Class 3B laser is hazardous if the eye is exposed directly, but diffuse reflections such as those from paper or other matte surfaces are not harmful. The AEL for continuous lasers in the wavelength range from 315 nm to far infrared is 0.5 W. For pulsed lasers between 400 and 700 nm, the limit is 30 mJ. Other limits apply to other wavelengths and to ultrashort pulsed lasers. Protective eyewear is typically required where direct viewing of a class 3B laser beam may occur. Class-3B lasers must be equipped with a key switch and a safety interlock. Class 3B lasers are used inside CD and DVD writers, although the writer unit itself is class 1 because the laser light cannot leave the unit.

网友:
key word:殺菌
八九不離十:UVC

但又可做光固化,就是含有UVA部份,只是效果(時間)可能不如特化UVA燈管/泡

另一個重點是:流明/功耗

网友:
有『波』有興趣ㄟ
長度沒關係!可以晒的應該都是好波.....
快逃........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對可以消毒用的有興趣,現在在下是用燈管式的消毒通風不好的浴室...

洗澡兼消毒嗎??

紫外光不能直接照射人體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洗澡兼消毒嗎??

紫外光不能直接照射人體啊!!

感謝您的關心,
當然是人不在浴室時使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網路查到的 Class 3B (不知道是不是跟這個相關)

https://en.wikipedia.org/wiki/Laser_safety#Class_3B

應該不是, 他是寫這個等級直射對眼睛有害. 定義不超過 0.5w or 30mJ, 而波長範圍很廣 (紫外光到紅外光)

网友:
引用 网友E:
應該不是, 他是寫這個等級直射對眼睛有害. 定義不超過 0.5w or 30mJ, 而波長範圍很廣 (紫外光到紅外光) ...

Jason 所查的 Class 3B 是 "Laser" 相關的。與 UV LED 不同。

個人建議, UV LED 不要 "個人" 使用。
我的弟弟在工廠因臨時調班,調去操作 UV 固化設備,沒有配戴安全鏡,導致眼睛受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