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控式連動插座 的一些問題

楼主(2016-03-17):
這是主控式 連動插座
當 MASTER 端 設備啟動  連帶使 SLAVE 端設備啟動

原電路文件( PDF 檔)
Q1:
圖中 紅色方框內的電感
引用原文件內的描述
A ready-made suppressor coil, L1, is
included to attenuate transients and
RF interference.
作用是可以抑制突波電壓或電流

電感值是 65uH  可以 改用其他大小嗎 ?
有找到同樣5A 的但電感值不同 ,  若訂做又比較貴
想買現成的就好

Q2 :
能不能用最簡單的方式
在MASTER  端設備斷電後,讓SLAVE 端 不要馬上斷電, 可以延後約30秒 才斷電
時間不必很精準

請各位高手指教與解惑

网友:
可以不裝  突波跟後端負載有關  裝了不一定就能抑制 而且VI波形會被改變

要安裝那不如裝整套EMI 濾波器

楼主:
還有個問題請教
K1 與K2 的0端 會流過不小的電流,R5 不會燒掉 嗎 ? 就算電流會流過 D5 D6 但這兩顆二極體只能耐流 1A ,這點我想不通,希望各位高手解惑
作者文件中說 R5 可以允許 600W 的功耗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還有個問題請教
K1 與K2 的0端 會流過不小的電流,R5 不會燒掉 嗎 ? 就算電流會流過 D5 D6 但這兩顆二極體 ...

R5 可以允許 600W 的功耗
也許他說的是主要跟被動總功耗
你看那6.3A總保險絲這樣就了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R5 可以允許 600W 的功耗
也許他說的是主要跟被動總功耗
你看那6.3A總保險絲這樣就了解了 ...

文件中 明確是說MASTER  而不是總電流
至於使用6.3A 保險絲 因為這是老外的設計的電路 所以電壓有可能是220~230V
總功耗就不只600W
R5 跟二極體都不是 高功率規格的
以我有限的知識 想不通  有待高手解答

网友:
R5-3.3歐姆 ,會不會是0.33歐姆

3.3毆姆流過0.4安培,就足以燒毀

要延遲斷電,可以串個555電路

楼主:
再請教一個問題
要是 K1  的火線跟水線 插反  會怎樣 ?

改用 SSR 或 Relay讓直流跟交流區隔開是不是比較好?

网友:
Q2 : 延時
       IC_PIN_1 加1N4148到C6 , MASTER ON 時 C6充電壓提高
       R3改大(下圖是改220K  拉到1M都無所謂), MASTER OFF 時 C6放電時拖慢
還不夠時R4 改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