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沒有這種交叉雙切插頭???

楼主(2016-03-17):
我不知道有沒有這種東西。

就是假如有二個插頭,用一個開關可以交叉切換其中一個on 或 off。

有這種東西嗎??

(我知道可以自己做,但想看看有沒有現成的。)

网友:
二選一切換     現成的可能是訂製的

网友A:
自已做....應該也不難啊!
2個插頭中間串個搖頭開關,或是3路開關就可以啦~

只是,不是很清楚draculaxx大您的構想和用途是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已做....應該也不難啊!
2個插頭中間串個搖頭開關,或是3路開關就可以啦~

給我媽切換用的。

像在中華電信的網路設備後面裝二套分享器,萬一一套掛了,只要一切就一開一關。

我不在家時,如果分享器故障,我媽可以自救。。。。。

我媽很會忘記,這只能越單純越好。。。。迷上網路以後,沒有網路就難過了。。。。。

网友:
用多段開關切換就好了

网友:
用三插三開或二插二開的分接式插座就好了

网友B:
上下樓雙切開關不知可不可以!

网友C:
像 "電扇"的切換開關,你覺得如何...
按1,按2,按3...只有一個會導通...

我是來亂的....酸

网友:
雙刀雙投開關
波段開關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像 "電扇"的切換開關,你覺得如何...
按1,按2,按3...只有一個會導通...

電風扇切換開關屬於單刀式
會有共地的問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下樓雙切開關不知可不可以!

這種開關屬於單刀雙投
會有共地的問題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電風扇切換開關屬於單刀式
會有共地的問題

>>  ...中華電信的網路設備後面裝二套分享器...

主要是 控制 (二套)分享器的 AC110V 電源...
一般的家裏開關及延長線 都是控制 一條線而以(都是共地且沒有問題)...

网友:
不然就,每個分享器都分別接上一條延長線
然後插座就"限定"只能插這個插座

來,想用哪台就自己插上延長線插頭

网友:
引用 网友C:
>>  ...中華電信的網路設備後面裝二套分享器...

主要是 控制 (二套)分享器的 AC110V 電源...

哈~~~~
是我誤解了,當成他是要切換電訊外線
既然是切換電力供應
直接單刀雙投開關即可

楼主:
看來沒有賣這種東西....

我看自己買一個這種盒子,看有沒有適合的開關來自己接好了......

就一個盒子,二個插頭,一個開關.......這樣解決應當也可以了.....

只是沒有現成的好看而己....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來沒有賣這種東西....

我看自己買一個這種盒子,看有沒有適合的開關來自己接好了......

對啦~
就是這種盒子
兩邊都是插座,中間裝個3路開關
就可以達成:怎麼切都只有單1邊送電的功能

网友E:
下面3種應該都可以用,電子街有賣(圖片網路借的)....
3P3段洛可開關...
6P3段洛可開關...
3P2段ON-ON全黑開關...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下面3種應該都可以用,電子街有賣(圖片網路借的)....
3P3段洛可開關...

洛可開關有沒有可以裝在15#盒子裡那種???

剛剛google了一下,沒有看到。

网友:
我是直接從蓋板(1格約28x23mm)插進去(我是用大4P黑/紅帶燈AC220V 15A 30x22mm),可以扣住(太緊可以用美工刀削一點上下蓋板)......
插中間的話,左右兩邊插座稍微會遮住一點點,不影響使用,不喜歡可以以用斜口鉗修掉(修太多覺得太鬆點"快乾")...
3P3段洛可開關(開孔尺寸 : 27 x 12mm 面板尺寸 : 33 x 16.5mm)
6P3段洛克開關(開孔Size: 27x22mm 面板Size: 32 x25mm)...佳
3P2段ON-ON全黑開關(開孔Size: 29x11mm 面板Size: 32.8x14.6mm)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來沒有賣這種東西....

我看自己買一個這種盒子,看有沒有適合的開關來自己接好了......

樓主
有啊,自己配
三路開關*1
插座*2(雙孔不含接地,如需接地明底座含蓋板都要變動需換12*12(CM))
三孔面板含蓋*1
明底座(金屬或塑膠殼)*1
適當電源線與插頭*1
路線圖如下
用三路開關交換供給插座(應該很少人用此用途),插座應該不用教怎麼接把
(03通,01不通),(01通,03不通)
以上參考

网友:
买个一开关双控四孔插座就得了,开关中间脚接进线火线,开关两边脚分别接两个插座各一脚,两插座的另一脚接进线零线: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p;abbucket=4#detail

网友:
一开双控开关四孔插座

网友:
一插座擴充為兩分路插座(3P二開二插分接式插座)
3P二開二插分接式插座
http://shopping.udn.com/mall/cus ... rgxuid_0=U001174301

网友:
這個就很好看又實用了!!  接法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