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摩椅(馬達)請教要如何接線?

楼主(2016-03-18):
從廢棄的按摩椅上拆回來2顆馬達,但是線被剪掉了,所以不知要如何接線
都是3條出線,啟動電容也有拆回來
只能確定是110V,其他不知道
交流馬達是我所不拿手的,偏偏線被剪掉了><
所以~請教一下要如何接線或是量測,或是提供一下相關資訊
在此先感謝~~~~

网友A:
幫你轉到家電維修技術版   然後標題也給你加上 按摩椅 這三個字
不知來源 不知原先使用機種有點可惜

三條線  只有兩組線圈  一組運轉 一組啟動 其中啟動線圈是要接電容的
線圈要怎看這我就不知道了

网友B:
量三條之間阻值
最大值兩條就是運轉跟啟動另一條就是C共點
與C共點阻值最小就是運轉R或M,與共點最大就是啟動S
拿著一條電源線一邊(A)接C共點
S啟動那一條接去電容(A)
R或M運轉那一條接去電容另一邊(B)再接回電源線(B)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幫你轉到家電維修技術版   然後標題也給你加上 按摩椅 這三個字
不知來源 不知原先使用機種有點可惜

感謝~~
真的沒有想到要去看機種><只有想到要拆回來玩= =
要是知道機種也許還可以查到相關線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量三條之間阻值
最大值兩條就是運轉跟啟動另一條就是C共點
與C共點阻值最小就是運轉R或M,與共點最大就是啟 ...

剛剛先量一下,最大值(34歐姆)兩條與C共點阻值(17.6歐姆)都一樣><
       另一個              (57.9歐姆)                     (29.4歐姆)
這下可好玩了><

感謝您提供的訊息~這樣至少有個頭緒,我再爬文看看相關線路比對一下
怕一接錯就燒掉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剛剛先量一下,最大值(34歐姆)兩條與C共點阻值(17.6歐姆)都一樣><
       另一個              (57.9歐姆 ...

兩條都17.6的話!讓我猜的話我會猜紅色那條是啟動
試著接看看頂多啟動不了
短時間內啟動不了趕緊關電源不至於燒線路
看家裡有沒有乾衣機看一下他馬達線路圖你應該就有頭緒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兩條都17.6的話!讓我猜的話我會猜紅色那條是啟動
試著接看看頂多啟動不了
短時間內啟動不了趕緊關電源不 ...

真多謝~~~
有乾衣機,但要拆很麻煩,它前面有一堆東西要幫走><(幾乎沒在使用= =)
我今天想到~也許拆開看哪一組接溫度保險絲就知道了
(我有看到裡面有樣東西,應該是"溫度保險絲")
"溫度保險絲"應該都接運轉的線圈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真多謝~~~
有乾衣機,但要拆很麻煩,它前面有一堆東西要幫走>

如圖三接線!

說明:

請照著線圈出線顏色 和電容出線顏色 同顏色相接即可!

网友D:
8#的資料完全正確

兩顆馬達的黑色線,均為com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圖三接線!

說明:

太好了~好資料~~又多學一樣了~~~~

可惜了~~電容線也被剪了,只有電容本身一小段線而已(如PO文附圖)

這樣看來應該照圖接線把電容並聯上去就可以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8#的資料完全正確

兩顆馬達的黑色線,均為com

挖靠~雄爸~~~~你也太強了吧!!看來應該是一樣的馬達耶@@
第一章圖很明顯~紅藍跟電容並聯
所以~~如圖3接法就可以了吧!!

我看裡面好像有溫度保險絲,最近幾天還沒空去拆開來看,過幾天有空再拆開來看看(看來好像也不用拆了,但還是想拆來看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