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ASUS P7H55觸發後掉電

楼主(2016-03-18):
主機板型號:ASUS P7H55

故障狀況:觸發後掉電.這一片是台南的痞酷同學寄來.修好後.把過程發上來大家看看

處理過程:

主角:

型號:

觸發後瞬間掉電.將4P-12V拔掉後.能夠上電.初步排除短路

CPU有電壓.但是無CPURESET.

PWROK 0.8V

ATX_PWROK 1.79V.懷疑IO 或整合橋.

先換IO吧.真不想一上來就拆橋

IO更換完成.再測

還是一樣掉電.但PWROK電壓有上來約1.8V

整合橋周邊稍為量測.並無發現電容短路或MOS短路.看來要懷疑它了

掀牌--哇!好多點

換完橋後再測-終於跑碼

插上顯卡-開機.畫面出現

進系統測試.噹噹----完修

做個小結:此IO的82腳PWROK與整合橋直接相連.所以若想測量此腳電壓要非常小心.否則......我不敢想了   .  BYE~~

网友A:
哈哈,若手一滑,就得大動干戈了..

网友B:
又是IO又是橋的~歹賺

不過我看ASUS這片他橋上的散熱片滿炫的,因該散熱不錯才對?

怎麼橋會焊點不良呢? 主機板那邊有沒有彎曲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若手一滑,就得大動干戈了..

哈哈~您真內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又是IO又是橋的~歹賺

不過我看ASUS這片他橋上的散熱片滿炫的,因該散熱不錯才對?

超人大.沒有焊點不良.是整合橋與IO本身問題.導致PWROK這一路3.3V電壓被橋吃掉.目前整合橋的製程很好.沒有過熱現象.所以這個很炫的散熱片完全足夠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又是IO又是橋的~歹賺

不過我看ASUS這片他橋上的散熱片滿炫的,因該散熱不錯才對?

他說換掉南橋,應當是故障,不是焊點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他說換掉南橋,應當是故障,不是焊點不良。。。。

超人大可能一時沒發現那一張圖-我想表達的笑點.人家掀牌最多老K-13點.整合橋這張牌.下面好多點.可能有一點冷..ㄎㄎ

网友C:
把IO的82腳PWROK挑起來,這可以避免誤判IO故障嗎??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IO的82腳PWROK挑起來,這可以避免誤判IO故障嗎??

可以.其實我有先挑起來.發現阻抗過低才換IO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可以.其實我有先挑起來.發現阻抗過低才換IO的

阻抗過低??

多少算阻抗過低??用電阻擋量還是二極擋??

另外,也就是說,南橋把IO拖下水,這二個都壞了,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阻抗過低??

多少算阻抗過低??用電阻擋量還是二極擋??

當時只有17.3歐姆.我把它認定為過低.如果是0歐姆.就可以確定短路
至於誰把誰拉低.無法得知.

网友D:
換橋?!~~BGA?!~~~超過一般人的程度~~~膜拜~~~

換這兩顆收多少銀兩ㄚ~~H55第一代Core I架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換橋?!~~BGA?!~~~超過一般人的程度~~~膜拜~~~

換這兩顆收多少銀兩ㄚ~~H55第一代Core I架構 ...

一張小朋友有找.送修的同學有板子用.又知道問題點.而我有零用錢可以買零件.你們就更好了.有維修文可以看.三贏.哈哈.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一張小朋友有找.送修的同學有板子用.又知道問題點.而我有零用錢可以買零件.你們就更好了.有維修文可以看. ...

主機板要送修至 chiyimonitor 大
主機板修好又能學到東西

以下開放報名: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張小朋友有找.送修的同學有板子用.又知道問題點.而我有零用錢可以買零件.你們就更好了.有維修文可以看. ...

這麼便宜ㄚ~~~~~

楼主:
費用與價值-每個人認知不同.有些朋友會覺得一片主機板才多少錢.還要換IO.與整合橋.算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主機板要送修至 chiyimonitor 大
主機板修好又能學到東西

建議有興趣動手修的朋友.能先發求助文.也許問題不難.

网友:
引用 楼主:
建議有興趣動手修的朋友.能先發求助文.也許問題不難.

因為君子動口不動手

問題是還沒有能力維修

我也很想自行修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建議有興趣動手修的朋友.能先發求助文.也許問題不難.

都很硬XD

楼主:
可以擦一些軟膏.就會變"軟"了.

网友F:
恭喜chiyimonitor 大大完修,越不想換橋偏偏要換橋,辛苦啦!

楼主:
引用 网友F:
恭喜chiyimonitor 大大完修,越不想換橋偏偏要換橋,辛苦啦!

是啊.明知道必需換的機率是50%.哈哈

网友:
真是好文章!

楼主:
謝謝你的讚美喔

网友:
謝謝分享!真是高手

楼主:
謝謝你.有空點點廣告喔.

网友G(2016-04-24):
引用 楼主:
一張小朋友有找.送修的同學有板子用.又知道問題點.而我有零用錢可以買零件.你們就更好了.有維修文可以看. ...

一千有找,您的利潤很低說,主板價不高導致修復後價格低的關係吧~~~看您修實在是有夠利害~

网友H:
非常厲害~

個人認為做維修除了本身的物品價值決定維修費以外!

剩餘就看夠不夠黑心了~

看完這篇.我其實還有點想把我故障那片Z77N WIFI 寄給您修......

网友I:
恭喜大大完修!看來故障的主板有的依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一千有找,您的利潤很低說,主板價不高導致修復後價格低的關係吧~~~看您修實在是有夠利害~

做人最難之處在於.若免費服務.實在苦了自己.若價格太高.會沒有朋友.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H:
非常厲害~

個人認為做維修除了本身的物品價值決定維修費以外!

請問 Z77N WIFI 這一片故障狀況如何呢.由於這一片我沒有參考的圖.所以有些故障狀況是無從下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恭喜大大完修!看來故障的主板有的依靠了

呵呵.我修不好的.也是很多喔

网友H:
引用 楼主:
請問 Z77N WIFI 這一片故障狀況如何呢.由於這一片我沒有參考的圖.所以有些故障狀況是無從下手的. ...

當初自己手賤,把BIOS拆下來刷~(我兩顆都刷)
結果變成不開機,現在發現有一顆BIOS IC 有問題,不能再燒!
我自己要修這片可能還要跟您一樣買"技嘉專用除錯卡"(PCI-E 1X),才好判斷故障在哪?

不過總不能為了這片板而去弄一堆維修工具吧~
而且我拔除 12V的電源時,還是一樣觸發後瞬間掉電!

我以正在猶豫到底是要自己再花錢買BIOS IC來試,還是找專業的處理(主要是這片板子食之無味棄之可惜)
chiyimonitor兄,不知您有啥好建議嗎?

网友J:
請問~~您這橋是新品還是拆機2手品?

楼主:
引用 网友H:
當初自己手賤,把BIOS拆下來刷~(我兩顆都刷)
結果變成不開機,現在發現有一顆BIOS IC 有問題,不能再燒!
我 ...

如果你已經有燒錄器.建議將還可以用的那一顆重燒後.裝在M_BIOS. 先裝上小喇叭代替除錯卡-開機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J:
請問~~您這橋是新品還是拆機2手品?

嗯.是拆機良品.新品應該不便宜.是嗎.

网友H:
引用 楼主:
如果你已經有燒錄器.建議將還可以用的那一顆重燒後.裝在M_BIOS. 先裝上小喇叭代替除錯卡-開機試試 ...

了解~
我本身也想說"應該"沒壞這麼嚴重,不過就是不開~

還有這片坂我找不到他有喇叭的針腳.........(我是覺得有點扯)

楼主:
引用 网友H:
了解~
我本身也想說"應該"沒壞這麼嚴重,不過就是不開~

剛剛搜了圖片看看.發現好像也不能插技嘉綠色除錯卡.無PCI 無PCIE X1. GG了

网友J:
引用 楼主:
嗯.是拆機良品.新品應該不便宜.是嗎.

不知有多人能知道,移植晶片是多麼困難的事~~
除潮>拆晶>重植 再除潮>拆晶>回焊,任何一個步驟都馬虎不得啊~~
實在太利害囉~~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不知有多人能知道,移植晶片是多麼困難的事~~
除潮>拆晶>重植 再除潮>拆晶>回焊,任何一個步驟都馬虎不得啊 ...

你還真客氣.這些步驟已經變成"香菇肉羹"了.哈哈

网友K:
偶都不會~只懂搞破壞~哈哈哈

网友H:
引用 楼主:
剛剛搜了圖片看看.發現好像也不能插技嘉綠色除錯卡.無PCI 無PCIE X1. GG了

恩~

不知狀態的機板就跟瞎子摸象一樣~

弄到最後我還懷疑是否是記憶體沒插好......

還真不知道技嘉的工程師在想啥?

好歹也弄個喇叭針腳~

楼主:
引用 网友K:
偶都不會~只懂搞破壞~哈哈哈

有破壞才有建設.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H:
恩~

不知狀態的機板就跟瞎子摸象一樣~

祝順利解決喔

网友:
高手一哥~~~佩服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