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奇美 DTL-732E300 畫面異常

楼主(2016-03-18):
開機後畫面正常,但右上方偏暗,是面板?背光燈管?或者是其他問題造成.

网友:
個人推測,裡面的均光片焦掉了。。。。

网友:
LZ 這邊一點小建議,提問~問題時最好說明一下前因後果

往往我們只看到"後果",能給的也是造成這個"後果"的推測

但是要造成這個"後果"~又往往不是一般正常使用下可以導致的.

网友:
我覺得是壓到 MURA

楼主:
樓上各位大大,電視正常使用情況下,有裝護目鏡,沒壓到周圍環境也都正常,原本是一小塊然後繼續使用過個N個禮拜後慢慢擴散到這情況,以上....感謝提供資訊

网友:
个人认为是内偏光膜局部老化所致。

网友:
不是內膜就是外偏光

网友:
這台面板印象中~好像也是偏光膜超級會掛的那片~!

网友:
偏光膜+1

网友:
偏光膜+1,內外膜各差90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