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工具] 請問福星牌 D6 60W木柄烙鐵,這2顆螺絲要到何處購買?謝謝!

楼主(2016-03-18):
如圖,請問各位朋友,
福星牌 D6 60W木柄烙鐵,
這2顆螺絲(鎖電熱絲及烙鐵頭的)要到何處購買?
謝謝您們!
p.s.今天我跑了幾家螺絲行都說沒有此種規格的螺絲

网友A:
大大:硬碟螺絲試試

网友:
專門賣螺絲的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大:硬碟螺絲試試

硬碟螺絲試過了,太細,謝謝您!

楼主:
我今天找了五家專賣螺絲的店,還是沒有!

网友B:
1. 找一個外表不會差很多長度一樣的螺絲,若太細用水電用的止水帶繞一下,再鎖進去
2. 再買一把一樣的烙鐵,只取它的螺絲備用,剩下來的當做殺肉零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今天找了五家專賣螺絲的店,還是沒有!

你住那裡

楼主:
我住臺中市區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找一個外表不會差很多長度一樣的螺絲,若太細用水電用的止水帶繞一下,再鎖進去
2. 再買一把一樣的烙鐵 ...

我只想買得到螺絲,您這麼做太複雜了,也很傷本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只想買得到螺絲,您這麼做太複雜了,也很傷本

吃飯的傢伙至少要有兩份的,否則損失的可能不只這點小錢!

网友C:
不要螺絲  改用綁的

我的螺絲已經斷了

网友D:
合併以前的市區嗎?什麼路,你都去什麼種五金行,像 振宇嗎

网友E:
Alicking大大您好:

這2種螺絲的規格好像是 : 4mm(牙) X 3MM(長) 和 4mm(牙) X 4MM(長)
這2款螺絲不好找....假如數量不多的話...大都的螺絲行...都會說沒有賣
除非您跟老闆很熟....訂個50或100顆的....一顆通常不會超過5毛錢

网友F:
電子零件行問看看,我記得有看過,不然你量一下尺寸我拆舊的30w螺絲寄給你!

网友G:
電子材料行有賣烙鐵發熱芯的就會有,那螺絲牙和螺絲頭很容易壞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要螺絲  改用綁的

我的螺絲已經斷了

因為這2顆螺絲最後常常生鏽拆不下來,
要換烙鐵頭很不容易,
所以才會想買螺絲備用替換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合併以前的市區嗎?什麼路,你都去什麼種五金行,像 振宇嗎

在自由路,
我昨天是到正宗的螺絲行找螺絲

楼主:
引用 网友E:
Alicking大大您好:

這2種螺絲的規格好像是 : 4mm(牙) X 3MM(長) 和 4mm(牙) X 4MM(長)

謝謝您的提點,
我昨天忘了問老闆們可不可以預訂,
若真的一般螺絲店家找不到只好去問問

楼主:
引用 网友F:
電子零件行問看看,我記得有看過,不然你量一下尺寸我拆舊的30w螺絲寄給你!

臺中繼光街的電子材料行我問過,
店家都說是連發熱絲一起賣,
沒有單賣螺絲,
由於我需要常常替換螺絲,
所以數量比較多,
因此您的好意小弟心領了,謝謝您!
我再繼續問問及找找

楼主:
引用 网友G:
電子材料行有賣烙鐵發熱芯的就會有,那螺絲牙和螺絲頭很容易壞

如您所說,
發熱絲還頭好壯壯,螺絲就生鏽拆不下來,
要換個烙鐵頭很不方便,
因此需要螺絲備用替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吃飯的傢伙至少要有兩份的,否則損失的可能不只這點小錢!

我有兩、三份的,
不過最後發熱絲都還正常,螺絲就生鏽拆不下來,
要更換烙鐵頭很不方便,
所以想買螺絲常常替換,
成本也很低廉

网友D:
引用 楼主:
在自由路,
我昨天是到正宗的螺絲行找螺絲

你知道,大智路(大智國小),某一段,很多間都在賣螺絲,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知道,大智路(大智國小),某一段,很多間都在賣螺絲,

我昨天就是到那邊去找的,您真內行

网友H:
以前配过
记得是英制螺丝,#8
因为很短,直接买M4的螺丝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H:
以前配过
记得是英制螺丝,#8
因为很短,直接买M4的螺丝就可以

M4的嗎?謝謝您!
我明天再去找找!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有兩、三份的,
不過最後發熱絲都還正常,螺絲就生鏽拆不下來,
要更換烙鐵頭很不方便,

想像你是精打細算的人,如果換個好一點的烙鐵,不是用螺絲鎖的,就不會有經常換螺絲的麻煩!!

网友:
直接改用900M 內熱式的烙鐵 頭形多 而且通用好換   價格也不貴

网友:
我有買過,好像是番牙的,高雄十全的螺絲專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