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LG 42LE4300 LED背光一閃滅

楼主(2016-03-18):
42LE4300各板配置。診狀: 開機可看到LOGO,背光熄滅,有聲無影

PI板

更換全新電源板,也是一閃滅

LED背光接口,經逍遙叔叔認證~ LED為12根燈條
看了師傅換燈條,想來試試練習kgjnn叔叔的功夫,請問這燈條哪裡可買到? 或是42LE5500的燈條是否可代用?
有沒有祖傳秘方可將故障燈條接口用電容跨接?

网友A:
如果灯条坏,不用成条换,换灯珠就可完修;

一,二颗灯珠坏,可直接短路过去应急也行;

LED灯条坏,盗步处理未试过,显示器灯管老化就经常用;

用100P/3KV电容并于老化灯管接口,骗过检测,百试百爽。

网友B:
看樣子三太子需要購入一台led背光測試儀了

网友C:
我猜四條燈條,可能壞兩條,電壓可能是110V.

网友D:
P大我猜是登珠壞掉了,要拆面板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猜四條燈條,可能壞兩條,電壓可能是110V.

之前,有練習殺過SONY40"的燈條,面板裡面有四根燈條,每根條又分為三併還是四併,忘了

LG42"的燈條雖然還未拆解,從佈線看來一根燈條應該是三併

補充內容 (2016-3-19 07:42 PM):
經驗證,SONY 40"燈條,一根為一串連,點燈壓109VDC

補充內容 (2016-3-19 08:59 PM):
經驗證,SONY 40"燈條,一根為一串連,更正點燈壓118VDC

网友E:
燈珠掉了,焊回去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樣子三太子需要購入一台led背光測試儀了

三太子有一台呀! 忘了拿出來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猜四條燈條,可能壞兩條,電壓可能是110V.

您是師傅,讚讚讚! 點燈壓一猜就中
但是燈條一共12組,每組點燈壓109VDC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灯条坏,不用成条换,换灯珠就可完修;

一,二颗灯珠坏,可直接短路过去应急也行;

如果多組直下式燈條只壞一組,不拆面板,能直接用電容限流短接(產生的熱能較低)就太理想
雖然有~交流半波電容降壓公式: I(AV)=0.44*V/Zc=0.44*220*2*Pi*f*C
可是LED直流點燈壓109VDC,如何串一顆電容將電流維持在24.5mA左右來盜步
不知有沒師傅可計算出該用多少容值?

楼主:
引用 网友E:
燈珠掉了,焊回去就行了!

壞去的燈條,點燈壓加到269VDC還是不能點亮(正常點燈109VDC)
三太子手氣差,12組燈條壞去了四組

請問木頭前輩:您的燈珠是用熱風槍還是烙鐵焊接? 為什麼接頭要用高溫膠帶保護?
三太子還沒有燈條上燈珠更換的經驗~

网友:
引用 楼主:
壞去的燈條,點燈壓加到269VDC還是不能點亮(正常點燈109VDC)
三太子手氣差,12組燈條壞去了五組{:14_147 ...

高溫膠帶是保護插頭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P大我猜是登珠壞掉了,要拆面板囉。

完了!完了! 完蛋了 42"要拆面板

网友F:
引用 楼主:
完了!完了! 完蛋了 42"要拆面板

天兵天將多請一點.....眾神到齊才動工!

网友:
引用 楼主:
壞去的燈條,點燈壓加到269VDC還是不能點亮(正常點燈109VDC)
三太子手氣差,12組燈條壞去了四組{:14_147 ...

耐熱膠帶是保護插頭的,先用熱風槍或預熱台加溫,再用尖頭烙鐵焊接,成功率較高。

网友:
真是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天兵天將多請一點.....眾神到齊才動工!

美眉再吹!又等無哩這咧天兵來支援

取下面板、均光板、壓克力,看到ABCD四根燈條,每根燈條各有三組LED
故障燈組為A3、D1、D2、D3 (打X者)

一根燈條共有57顆燈珠,19串三併組成一根燈條,良品燈組點燈壓為109 VDC

A3燈組點燈16顆微亮有三顆不亮,點燈壓271 VDC,也異常

5.7VDC/6mA單測燈珠,故障燈組:A3、D1、D2、D3 ,測量每顆燈珠都正常

電線、接頭測量都正常,這下~ 三太子不會了

网友A:
一般坏的灯珠会变色,发黑;

用机械指针表R*10K档测会发光,

测量如果都发光,那是电路有断路,这个应难不倒三太子师傅。

网友:
用5.7V/6ma的电源,单独测一颗灯珠?还是串联一起测?

我想应串联测才对,断续测下去哦,测到那三颗不亮,就是断路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坏的灯珠会变色,发黑;

用机械指针表R*10K档测会发光,

一組燈壓為109 VDC除以19顆燈珠=5.7V ,指針電表3V是點不亮單顆燈珠
外觀只看到這顆燈珠有一點燻黑,但是這顆燈珠5.7V也是可正常點亮
LED板的銅箔是被白漆覆蓋,這查修........有困難

最不能理解的是A3燈組19顆燈珠,點燈微亮但超壓,而且這19顆中還有三顆不會亮(這三顆單測也是正常,沒短路)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組燈壓為109 VDC除以19顆燈珠=5.7V ,指針電表3V是點不亮單顆燈珠
外觀只看到這顆燈珠有一點燻黑,但 ...

每个LED灯的供电电压是2伏左右,超过就很快挂哦!

我看到你的毎颗灯珠有二个LED灯哦,细查试试

19颗乘2是36个发光灯,再除109伏等于多少?

网友:
一顆LED燈是不是二串二並???

网友:
LED應該是恆流,電壓升高應該是有開路沒錯

有錯誤請告知n_054|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組燈壓為109 VDC除以19顆燈珠=5.7V ,指針電表3V是點不亮單顆燈珠
外觀只看到這顆燈珠有一點燻黑,但 ...

发黑那颗应是挂了吧  http://bbs.pigoo.com/data/attach ...

网友G:
引用 网友A:
每个LED灯的供电电压是2伏左右,超过就很快挂哦!

我看到你的毎颗灯珠有二个LED灯哦,细查试试

19顆*2,應該是38。不是36⋯⋯⋯⋯

网友A:
引用 网友G:
19顆*2,應該是38。不是36⋯⋯⋯⋯

小学生都不如,算错数,

多谢指正!

网友:
每個LED約3V?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学生都不如,算错数,

多谢指正!

忙中有錯而已,沒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个LED灯的供电电压是2伏左右,超过就很快挂哦!

我看到你的毎颗灯珠有二个LED灯哦,细查试试

報告巨風師傅
這台LG 42LE4300 LED燈條上燈珠4支腳位與四腳的輕觸開關相同
兩腳兩腳共點,四腳其實就是兩腳

單顆燈壓5.7V(6mA) X19顆=109V

网友H:
請問能不能只單換一顆就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報告巨風師傅
這台LG 42LE4300 LED燈條上燈珠4支腳位與四腳的輕觸開關相同
兩腳兩腳共點,四腳其實就是 ...

直接短路发黑那颗,或短路没发光那三颗,再供电试那组灯组能否发光?

楼主:
引用 网友H:
請問能不能只單換一顆就好,

這台比較容易處理的是D燈條。D1、D2、D3三組都不能點亮,但57顆燈珠單測又都正常

比較可能的就是共點的+壓,未能供應至三組燈條的+腳位
燻黑燈珠旁邊的焦黑點,就很可疑

紙雕刀刮除積碳,果真是銅箔斷路

這麼角落的焊接點,就需要用到烏骨雞學姐的0.51mm免清洗錫絲

青菜糊一糊,希望老天有保佑

焊點,用白漆筆塗一塗,也算是抗氧化做絕緣防護

D燈條搞定 ,剩下A3燈組就比較難查修

网友I:
如果你要我這裡有中古燈條

楼主:
引用 网友I:
如果你要我這裡有中古燈條

阿杯,您殺肉比三太子還兇
您這燈條一根怎麼賣? 請消息給我,謝謝!

网友J:
這燈珠是雙晶的(6v的).
17顆一串=104v

可以換單顆.
拆卸或裝上用熱風槍就可以.

只是你們用的方式不對.都從上方加熱---->熱風槍換小口的風嘴-->從下方加熱(溫度420--450度)
這樣拆卸就不會傷到燈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短路发黑那颗,或短路没发光那三颗,再供电试那组灯组能否发光?

LED燈泡可能是便宜的關係,一串16顆很容易查修

A3燈組55、56、57 LED單測OK。串點,這三顆則不亮其它串接的16顆會微亮。
三太子笨手笨腳~54、55、56、57四顆LED之間查不出來短路與斷路

楼主:
引用 网友J:
這燈珠是雙晶的(6v的).
17顆一串=104v

感謝小張師傅指點
燈條看似壓合,請問: 要怎麼與鋁板拆分與組回? 因為沒經驗

网友A:
引用 楼主:
LED燈泡可能是便宜的關係,一串16顆很容易查修

每颗灯珠肯定有二个发光灯,一般遇到的是二个发光灯串联起来组成一颗灯珠,灯珠与灯珠之间也是串联;
但看到你的灯珠内发光灯是并排着的,发光灯是并联还是串联?这要靠你去测量才知。

同时要搞清楚每颗灯珠与灯珠之间是怎样连接的?这个可测量正常灯组与之比较;
这样才能搞清楚整条灯组的供电连接情况,有好的灯组作对比测量,应该不难找到故障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小張師傅指點
燈條看似壓合,請問: 要怎麼與鋁板拆分與組回? 因為沒經驗

撬開 他是雙面膠黏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颗灯珠肯定有二个发光灯,一般遇到的是二个发光灯串联起来组成一颗灯珠,灯珠与灯珠之间也是串联;
但 ...

有巨風師傅指點下,有朝一日三太子會把LED燈板給搞清楚
目前,只能回到基本功開始練習

网友E:
用 PIGOO 鏟撬開,如同 BEER 大所說的,只是雙面膠粘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 PIGOO 鏟撬開,如同 BEER 大所說的,只是雙面膠粘住了。

三太子手拙,A3燈組的55、56、57 燈珠被搞得燒壞去

人笨,只能回歸粗工,做電鍋補片。這時候,忽然收到嘉義田嬌子寄來的水管

水管的兩端都被封口

第一次遇到拆包裹要動用.....火雞
這種封裝的手法,大概只有論壇裡的滷雞蛋才做得出來

水管裡面裝的有六款燈條

從燈條裡面塞選出 5.7V的燈珠

安裝,測試A燈條的A1、A2、A3燈組OK~

點燈,離成功的距離越來越近了,感謝炫哥鼎力支援

网友:
成功就好了

這燈箱我手上大概還有100卡

网友E:
哇!不能正面烤說!燒到壞壞去。

幸好救兵來到,完修指日可待!

裝回去時要小心,不要讓均光板給刮掉了,放置均光板時,要彎成拱形再放進去,
實際操作時您就會體會到。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哇!不能正面烤說!燒到壞壞去。

幸好救兵來到,完修指日可待!

按照木頭老前輩的叮嚀,放回壓克力板、鈞光片

放上面板膠框

對齊,小心放入玻璃面板,安裝鐵框

感謝諸位前輩指導,完修~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恭喜完修,很精彩

网友:
恭喜完修,厲害

网友F:
確保燈條不會被司機A走幾支改裝卡車

楼主:
引用 网友F:
確保燈條不會被司機A走幾支改裝卡車

呵呵! 這樣我還要感謝滷雞蛋兄沒用鐵管糊死包裝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 這樣我還要感謝滷雞蛋兄沒用鐵管糊死包裝

那是整人遊戲吧~~~~裡面放金條?!

网友:
恭喜三太子大完修,看來LED也不太好搞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