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asus p7h55d-m evo 觸發後重覆上、掉電維修

楼主(2016-03-19):
這片客戶送修,急急忙忙修好,照片不多,將就看看
故障:開機後立馬掉電又重開、又掉電,或有時亂跑碼
上卡後rst燈恆亮

測各電壓後發現少了+1.05v pch電壓,在pch旁的電容測到只有0.12v
檢修為排阻102不良..華碩通病不都是822嗎...xd
更換排阻後跑碼亮機了,Debug卡還跟我說87...xd

网友A:
修得好.此處的1.05V要正常的過822.才能去控制MOS-穩定輸出1.05V給整合橋供電.是典型的運算放大器+MOS降壓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修得好.此處的1.05V要正常的過822.才能去控制MOS-穩定輸出1.05V給整合橋供電.是典型的運算放大器+MOS降壓 ...

是的是的,chi大你利害,就是運放+mos降壓

网友:
高手高來高去的...........

業餘的,常來看戲,有戲看就不錯了。。。。。

网友B:
恭喜jack大完修,雖說jack大會修筆電,主機板修復也是強項之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恭喜jack大完修,雖說jack大會修筆電,主機板修復也是強項之一!

westkimi大,沒拉,您抬舉了,這東西學不完,一堆新架構出來後,又感覺自已像新手...這途真難賺...大家一起努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