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電源板715G4381-P02-000-003S求助

楼主(2016-03-19):
此電源板一開始就是老毛病...
沒5V待機...TNY277PN掛了...這大家應該都知道了..(圖片上多打一個字,我畫X,因為原圖砍了懶的再拍了=.=)..
換掉後一樣沒有5V...再往下查...
PWIC 1219A6的VCC短路了..取下短路排除...
往後檢查MOS 3N80C也擊穿了...二個換掉後...
上電5V出來了...上機...有待機燈...開機..亮綠燈....
但完全沒反應...沒背光沒畫面沒聲音...
開始測量電壓...發現12V跟24V都沒出來...
用示波器去測PWIC的第5腳DRV的波形...有波形....
但MOS上測不到波形....用放大鏡看才知道有一個100歐姆(不確定)的電阻爆了..
電阻中間燒了一個洞....前後數字是1跟0...暫且判定是100歐姆..從廢板上拆一個裝上
mos波形有了...但12V跟24V還是不出來....觸發後ON腳從AD板有3V到電源板...
量大電容電壓升到400V..正常....測量後端12V跟24V也都沒短路....
旁邊還有一個PWIC FAN6961也換了...PWIC旁的所有小電容也都換了...
沒步丫....上來請教前輩...這會是什麼情況??是逆變器掛了嗎?如何測量??
或是其它原因照成二次側的電壓都沒出來...感謝解答..謝謝~

网友A:
提示:紅框範圍的前面與後面都要檢查.

楼主:
更正一下....1219A6應該是沒有波形出來..因為剛剛小弟去跟人借一塊一樣的回來..
測量它的波形...跟我原本的這塊比起來...我的這個波形完全跟好的電源板的波形不同...
但IC也換了...第6腳電壓也都有...為什麼波形會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提示:紅框範圍的前面與後面都要檢查.

慼謝大大回覆
小弟有測量了..
但由於小弟不知道測量的數據對零件是好是壞
只針對各零件做短路測試...
您提示的紅框處前後都測量了..沒有發現有短路的元件
可否再提示一下..謝謝~~

補充一下..剛剛有馬上衝出去買一棵UBA2071AT回來換換看
就是紅框後面的那個24腳的ic...換上情況一樣

网友B:
首先要确定所换的1219A6是否良品

同时还要确认它的供电VCC有没有到位(15—18V左右);

再者要测量下1219a6驱动输出端在上电时,有没有瞬间正常电压输出,如有就是进入保护了。

个人认为100欧那颗电阻大了点,通常驱动隔离电阻一般是20欧左右。

网友C:
貼片電阻上面文字100不是100歐姆,
是10歐姆,只是小書僮寫錯了,
100歐姆標示是101,在這個位置
用10歐姆是合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要确定所换的1219A6是否良品

同时还要确认它的供电VCC有没有到位(15—18V左右);

大大您好....
有跟同行借一塊良品來做交叉測試..
有拆過1219A6換過來做測試情況一樣..
VCC供電有13.9V...測試良品那一塊供電也是13.9V....
圖中的100歐姆確認過是100歐姆沒錯...
良品板就是100歐姆...
感謝大大回覆...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C:
貼片電阻上面文字100不是100歐姆,
是10歐姆,只是小書僮寫錯了,
100歐姆標示是101,在這個位置

感謝海洋大大指正
100是10歐姆沒錯...
小弟口誤說錯了...

网友:
3N80擊穿 R924 0.68歐姆 應該也壞了查看看

网友:
有遇過壞這個

网友:
你是單板拿出來測試還是有接負載 說不定是負載吃掉保護才沒輸出喀

网友:
看得霧煞煞..現在是12V.24V沒出來?5V已經有了?
把5V跟POWER-ON的線路接起來強制啟動(可以的話加上一只限流電阻.大部分看人家都適用100~200歐姆.可以用計算的求出來需要的電流 I=V/R).正常的話因該二次側就要出來電壓了
做個小小的水泥電阻負載掛上去迴路測試(避免電流過小不啟動.誤判是故障..曾遇過國際牌的液晶電源版就是這樣.5V待機的電流短接 竟然無法強制啟動)
277燒毀會造成5V不出來.連帶277周邊的二極體跟貼面電阻都要查.277的源頭有一顆黃色的繞線變壓器.阻抗變大也會造成燒掉277.網拍有賣大約一百多元
背光是那兩顆大顆的控制.以及10歐姆保護電阻.背光那兩顆燒毀.通常10歐姆也不保.還有2071貼面的也會燒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