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Toshiba Sat L510 開機沒畫面

楼主(2016-03-19):
故障狀況:開機沒畫面 顯示卡維修

主機板正面

主機板背面

GPU明顯有加熱過

更換全新晶片並清潔原有銲油

開機測試完修

网友:
GPU明顯有加熱過.... 來八卦亂猜...
一種是加熱後沒修好棄修 另一種就是加熱後有畫面當修好收錢, 隔段時間舊症復發 前人被客人放棄

果然更換全新晶片才是硬道理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完修恭喜

网友:
恭喜完修,感謝熱情分享,顯示晶片掛了換晶片才能長久ㄚ!

网友:
顯示晶片掛了換晶片才能安心!

网友:
能換晶片真是棒啊!

网友:
換晶片不簡單啊!

网友A(2016-04-21):
厲害厲害~
之前有一台筆電內顯掛掉,別人換了晶片,過一陣子又再壞了...就不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厲害厲害~
之前有一台筆電內顯掛掉,別人換了晶片,過一陣子又再壞了...就不修了~ ...

這要看他是不是真的有換了,
或沒銲好,或不是換全新的,
很多影響層面,
外面太便宜的維修方式都只有加熱而已,
換晶片的報價不是每個人都願意修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要看他是不是真的有換了,
或沒銲好,或不是換全新的,
很多影響層面,

現在晶片來源大都還是要從大陸購買,但是太舊款晶片早就停產,哪有那麼多全新品,還不是整新貨流竄,應該也是原因之一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要看他是不是真的有換了,
或沒銲好,或不是換全新的,
很多影響層面,

我最後拆來看~比較像是 加熱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