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技嘉 GA-F2A55M-HD2 尋圖求助!!

楼主(2016-03-19):
故障狀況!!  起動針腳無電壓

如題,有無先進有這張主機板的,能否幫拍一張上圖紅框處的部分,高清圖片,感謝!!

小弟維修一張,這部分已鏽蝕有缺件,尋圖做一下對照。

网友A:
不知這板可不可以參考看看
技嘉官網抓的截圖
f2ma55m
a55m

楼主:
很慘的掉件

滿噁的!!

清一清零件都變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這板可不可以參考看看

技嘉官網抓的截圖

位置及排列不同!!  謝謝!!

小弟只需要確認缺件位置 是電阻還是電容!! 有些好像是空的沒有接元件!!

所以才需要確認!!

网友:
引用 楼主:
位置及排列不同!!  謝謝!!

小弟只需要確認缺件位置 是電阻還是電容!! 有些好像是空的沒有接元件!!

沒注意到是1.2的應該是下面這張了

网友:
sorry,搞錯了

1.06 MB, 下載次數: 56

楼主:
感謝!!  有大略應該能修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