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例分享] 社區草皮燈園藝燈220V漏電斷路器跳電的修理思維

楼主(2016-03-20):
狀況:
社區草皮燈園藝燈220V漏電斷路器(無熔絲開關具有漏電跳脫功能),最近常下雨,跳電了。
量測:
兩線間電阻(含負載---多只螺旋燈泡)約數百K歐姆,兩線分別對地(中性線的銅條)也有數百K歐姆。(使用三用電表)

今日照著如下的想法順序,竟然"不藥而癒",送電點燈成功,
想法步驟一: 拆下端子板負載端的兩條電線,用24VDC電壓加壓,量測電流約 0.多mA. 持續加壓約3小時。

想法步驟二: 突然想到是否可用原本漏電跳脫功能測試到底是兩條中的哪一條線漏電,拆除步驟一的直流電源,將負載端的兩條線的其中一條先接回原來的端子板,送電加壓,竟然沒跳電;拆下後,再單獨接上另一條電線,送電加壓也沒跳電。 那,那索性將另外一條線碰觸原來的端子板螺絲,出現些許電氣火花,漏電斷路器也沒跳電,園藝燈也亮起。

到底怎麼好的,是步驟一嗎? 還是步驟二?
我也不知道!
分享經驗。

最後將上游電源斷電後,將兩條電線接回端子板上,再以正常方式供電,漏電斷路器也沒跳脫,
暫時先這樣,觀察中。

网友:
現在應該是漏電斷路器壞了!
不是好了

网友:
下雨漏電的不好抓

你還是得把線路循過一次比較安心吧

网友:
請您上電後按測試鍵,如果斷路器不會跳脫,表示斷路器掛了

這種會死人的東西千萬不能省,該花就要花

楼主:
感謝提醒!
漏電斷路器按測試鈕是會跳開的。
今日新購一只士林漏電斷路器,單獨供電此可能漏電的迴路,縮小影響範圍。或許是好運漏電變小,
(但當初不知何故屢屢動作跳脫。)
動作電流30mA,兩條線的電流差異要大於30mA (零相CT偵測),代表漏電。
這是我想到要單獨測試一條電線的初衷,加電壓上去就應該有漏電現象,漏電過大而跳脫。但沒遇到。

昨日初送電成功後,每個螺旋燈泡都有正常亮起,沒有故障的燈泡,
今日自動定時點亮亦OK。

當初加24VDC電壓是希望電壓能加到到燈泡的電子電路上,畢竟螺旋燈泡的電路板處外殼是有透氣孔的.反倒是濕氣可能進入。

靈光一現,如果有人遇到這類問題,可先單獨加電壓到一條電線上,試看看。也請分享測試結果。
畢竟要拆線、分段隔離來測試哪一段漏電引起跳脫,是要大費周章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這是我想到要單獨測試一條電線的初衷,加電壓上去就應該有漏電現象,漏電過大而跳脫。但沒遇到。 ...

請問漏電斷路器單獨加壓一條線測試要如何做?

1. 漏電斷路器電源端只接一條線?漏電斷路器無工作電源當然無法跳脫。
2. 負載端只接一條線?其實對漏電而言兩條線都是一樣的,因為經過負載兩線是互通的(對微小電流而言),所以也無法測出是哪條線漏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漏電斷路器單獨加壓一條線測試要如何做?

1. 漏電斷路器電源端只接一條線?漏電斷路器無工作電源當 ...

1. 答案在疑問2中,要測試的當是在負載端的(一條)電線。
2. 曾提及線間電阻數百K歐姆(例如500K),若經負載(螺旋燈泡約20顆) 110V/500K=0.2mA  < 30mA     才接地, 應不會動作跳脫,
若是該條電線漏電(三用電表量測對地(中性線)數百K歐姆,雖不具參考價值,但可增加信心,本來就在跳電了)跳電也合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1. 答案在疑問2中,要測試的當是在負載端的(一條)電線。
2. 曾提及線間電阻數百K歐姆(例如500K),若經負 ...

三用電表電阻檔測量絕緣電阻的確僅供參考用,因為工作電壓差異甚大,公共庭園照明通常是220V的。

也因為如此,絕緣阻抗測試器通常都是以 500V、1000V 來測試。

网友:
高阻計...絕緣阻抗測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