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Philips BDP9100 藍光播放器無畫面

楼主(2016-03-20):
多年未使用,今年發現遙控器電池漏液,擦乾淨後似乎回天乏術。
更慘的是,機器通電放入藍光或DVD後,面板會顯示"HOME"、"00:00"等等資訊,但就是沒有畫面,試過AV及HDMI都沒有畫面。
1.請問一定要按遙控器才會有畫面嗎?應該不是
2.請問這樣的狀況要從哪裡開始弄???

网友:
將遙控器外殼拆開,檢查電路板線路與零件是否有問題,機器面板的按鍵有可能接觸不良,比照液晶螢幕按鍵處理。

网友A:
LZ以你這樣發文&附一張外觀圖,詢問2個問題.

老實說我會要你買壹台新機替換.

1.遙控器電池漏液,你因該要拆開或拍裡面腐蝕的照片現況!
   (一般來說放影機不需遙控器就可以播放)

2.詢問放入藍光片 or DVD片,多無畫面 ~ 基本上我想能按的按鈕你大概多按過了

  那你不覺得必須拆開機器,去做檢測嗎?

==========================

其實最基本的一個重點問題,當你BDP9100 接上電視後,開機"不放入碟片"
此時電視有畫面嗎? 有 or 沒有 ~這兩者問題皆不同

若自己沒有維修能力買台新的比較划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以你這樣發文&附一張外觀圖,詢問2個問題.

老實說我會要你買壹台新機替換.

極少用,我也不記得以前的畫面
裡面的版子看起來新新的
遙控器的版子除了電解液漬,電容們外觀也是好好的
接好開機任何時候都沒有電視畫面
謝謝大大的解說,我再去買新的

网友:
遙控器只要找台攝影機(手機、數位相機.......)有鏡頭得先檢查。
機器碟片吃進後會轉嗎?

网友(2016-04-28):
应该是激光头脏污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