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Fluke 87 III 開機後一直全螢幕顯示,無法進入正常模式

楼主(2016-03-20):
Fluke 87 III 開機後一直全螢幕顯示3秒後聽到"喀"一聲然後一直全螢幕顯示
無法進入正常模式

网友:
好像是進入 lcd display test mode

開蓋 檢查一下 有按鈕的功能鍵 是否有pcb按鍵處有短路現象

組合時 注意是否有按鈕機構干涉

楼主:
已開蓋檢查過,  移除功能鍵但接9V電源然後開機
螢幕只顯示下方3秒後聽到"喀"一聲然後一直只顯示下方
應該不是pcb按鍵處有短路現象

网友A:
你先調到"蜂鳴檔"~ 然後拆掉外殼(上&下蓋)

然後用可導電材質的東西去開啟電表

將紅及黑探針接觸,電表此時是否會"叫"

如果會叫: 那就有可能只是液晶顯示部分故障

如果不會叫:主機板問題

楼主:
跟據manual 上說 "press any push bottom to hold on display mode" 看來真的有push bottom 被按到才會進入 display mode
看來應該電路板上有short 到,開蓋把先把按紐部分都清乾淨再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先調到"蜂鳴檔"~ 然後拆掉外殼(上&下蓋)

然後用可導電材質的東西去開啟電表

連"蜂鳴檔"都進不去
剛開機就進不去,調哪一檔都一樣
按鍵也都check/擦拭過還是一樣
一直都是在"display test mode"

補充內容 (2016-3-27 06:32 AM):
應該是U4 那顆IC 或是power 部分壞了
因為我量所有的按鍵都是short

楼主:
電路上所有按鍵只接到U4那顆IC

网友B:
引用 楼主:
電路上所有按鍵只接到U4那顆IC

此部電表故障前有何異常操作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此部電表故障前有何異常操作使用?

沒有
就一般正常量電阻,量< 120V 電壓
不過我量F1也好像燒掉不通了
電路板上沒有任何異樣或焦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