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ic上寫的英文代表什麼意思

楼主(2016-03-20):
1~16 ,代表什麼意思  只知道 GND 是接地

网友:
datasheet裡有解釋

网友A:
這樣寫沒有回答到他的問題啦!

說真的,沒有辦法問一個問題,[別人就回答得半死]。

所以就看看有沒有人有耐心跟時間回答你這個的[題目很大的問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這樣寫沒有回答到他的問題啦!

說真的,沒有辦法問一個問題,[別人就回答得半死]。

我正在看~

网友:
給你拍拍手。。。。。。

腳位是個問題,晶片的動作也是個問題。。。。。

网友:
阿  我還是先提供引腳功能翻譯好了

Pin Description引腳說明

Pin Name Function
引腳名稱功能

1 IEAO Slew rate enhanced PFC transconductance error amplifier output
1 IEAO壓擺率提高PFC跨導誤差放大器的輸出

2 IAC PFC AC line reference input to Gain Modulator
2 IAC PFC交流線路參考輸入增益調製器

3 ISENSE Current sense input to the PFC Gain Modulator
3 ISENSE電流檢測輸入到PFC增益調製器

4 VRMS PFC Gain Modulator RMS line voltage compensation input
4 VRMS PFC增益調製RMS線電壓補償輸入

5 SS Connection point for the PWM soft start capacitor
5 SS連接點 為PWM軟啟動電容連結引腳

6 VDC PWM voltage feedback input
6 VDC PWM電壓反饋輸入    (也就是次級電壓經過光耦合蛤蠣後的回授電壓輸入腳 此腳位在正常運作下電壓應該在1.25V上下)

7 RAMP 1 Oscillator timing node; timing set by RTCT
7 RAMP1振盪器時間節點;通過定時設置RTCT

8 RAMP 2 When in current mode, this pin functions as the current sense input; when in voltage mode,
it is the PWM modulation ramp input.
8 RAMP2當在電流模式下,此引腳用作電流檢測輸入;當在電壓模式下,
它是PWM調製斜坡輸入

9 DC ILIMIT PWM cycle-by-cycle current limit comparator input
9 DC PWM ILIMIT逐週期電流限制比較器輸入

10 GND Ground
10 GND接地

11 PWM OUT PWM driver output
11 PWM輸出PWM驅動器輸出   (驅動功率晶體的就是這隻腳)

12 PFC OUT PFC driver output
12 PFC OUT PFC驅動輸出   (這隻腳就是驅動PFC BOOST電路的功率晶體)

13 VCC Positive supply
13 VCC正電源(IC用)

14 VREF Buffered output for the internal 7.5V reference
14 VREF 內部參考電壓基準經緩衝輸出為7.5V

15 VFB PFC transconductance voltage error amplifier input
15 VFB PFC跨導電壓誤差放大器的輸入端

16 VEAO PFC transconductance voltage error amplifier output
16 VEAO PFC跨導電壓誤差放大器的輸出

网友:
以前, 牛也和1樓的一樣, 對IC充滿了好奇, 充滿了不得由其門而入的困惑...
那... 是個只有TTL/CMOS的年代... 解套的方式就是買一本Datasheet.

現今網路發達,
如果還不會在網路上找Datasheet... 真的要打屁股了的說..

一樓的大大... 務必善用下列的連結...
http://www.datasheetcatalog.com/

网友:
腳位名稱是IC廠定的,並沒有制式標準,知道了腳位名稱也是無法了解內部動作,所以最終還是要看該IC的 DATA SHEET。

网友:
剛找到的,我覺得不錯!

如何看Data Sheet

以前五專的圖書館內一堆厚厚的datasheet...比字典還可怕

网友B:
這種問題,就跟念書一樣

目前尚未有全面中文化的datasheet,多是英文的

LZ既然有辦法節錄出一張圖,該張圖因該也來自datasheet

所以問題在於"專有名詞"  ~ 但現在網路發達基本上自己google一下大概多有資料

若僅是維修, 基本上需知道電源in & out & GND 的各腳位變化一般來說基本判斷處理就是OK了

若要測量其他~便需要示波器及該ic 的datasheet了

總之~若無人教或上課,自行想要研究~土法煉鋼法就是拿一個相同好的機器or電路板,自己去比對壞的
然後自己做維修筆記

================================
在20年前我的那個年代,資源少的可憐~懂得人也不會輕易教你~除非是嫡傳弟子

基本上那個年代我就是以土法煉鋼法+付費維修(修畢再打開check換了啥,在作筆記)

現今的年代資源非常多,我想以google及youtube多有相當豐富的資料,但是唯一的問題還是"英文吧"

問題還是在於"民族性",老外很早就開始做資料分享及教學,但是東方人這方面仍然是很少人做,因此還是會常常遇到聽不懂老外在說啥,但是知道要換或檢查哪個元件,所以得靠自己去學習.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這種問題,就跟念書一樣

目前尚未有全面中文化的datasheet,多是英文的

功夫就是這麼練出來的。。。。。。。

現在跟以前不一樣了。

以前是想學沒地方學,怪不了自己。

現在是到處都有得學,只是自己不肯花時間或精神學,要怪自己了。。。。
有些人不會英文也沒關係,想學站上還是有很多東西可以學。

時代不同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功夫就是這麼練出來的。。。。。。。

現在跟以前不一樣了。

是...也不是

有時候還是會有不得其門而入的情況
這也是自學的難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也不是

有時候還是會有不得其門而入的情況

啊,PIGOO不就是提供了自我學習與教學相長的環境。。。。

這二十年前也沒有啊。。。。。現在的環境己經比以前好太多太多了。

以前的問題在找不到管道,現在的問題則是在自己願不願意花時間[研究與鑽研]。

有不通不懂的,先存在心裡(有些問題要隨著經驗與想法才能解決),有些可以學的’可以練的就先練。
總不能卡在一個問題上,其他就先擱置。

如果有哪裡不得其門而入,就先走其他的門。這個門以後再來走走看。。。。

楼主:
感謝大家,這樣還是有收獲的,

网友:
看完DATASHEET 還是有很大的收穫 有些看不懂得 看懂了

网友D:
给你个大陆的资料比较简洁,我对照了一下,16脚英文标示有点差别,你的图是VDC,大陆的图是VEAO,http://www.go-gddq.com/html/s225/2011-03/588309.htm
你的图:
大陆的图:
大陆的资料有中文的引脚功能、工作电压及对地电阻参数,以方便你判断故障:

网友:
我认为,是本专业的英文缩写很难搞懂,专业英文缩写可多种意思多种解释,如果没有对应的专业人员来翻译成中文,就确实难以搞懂引脚的中文功能,我以前碰到一例被老式显像管电视里的单芯片(电视小信号处理单片IC)的引脚功能搞混过,不妨借此主题让大家看看猜猜,以体验一下想知道IC引脚功能的难处。
大陆电视机生产厂家康佳提供的电视单芯片M52340SP资料:
我想问的是,该芯片的24脚VCO Vcc及对应的37脚VCO GND中的VCO表示什么功能?点击图片可放大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给你个大陆的资料比较简洁,我对照了一下,16脚英文标示有点差别,你的图是VDC,大陆的图是VEAO,http://ww ...

大陸就是人多的厲害......

十幾億人裡只要有一個人做了,大家就都有得看........

台灣人少,會去做的人相形就也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