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可否把TSUMV59XU 公板的輸出變成垂直顯示?

楼主(2016-03-21):
請問有哪位大大知道TSUMV59XU 公板可以直接設定為垂直顯示嗎?就如同街上的廣告面板一樣的垂直顯示,因為TSUMV59XU 公板可直接撥放多媒體檔所以小弟想拿來做廣告面板但不需要連結PC或其它的播放器,這樣可以比較簡潔,只是不知道TSUMV59XU 公板是否有這樣的功能或是有什麼方式可以做到?望請知道的大大能告知小弟,謝謝

网友A:
我不知道怎麼調整,但是如果要撥隨身碟的檔案,應該可以用電腦就先把檔案的畫面轉90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不知道怎麼調整,但是如果要撥隨身碟的檔案,應該可以用電腦就先把檔案的畫面轉90度 ...

感謝大大的回覆,只是我想把面板直接垂直的崁入牆壁上,若沒有直接以垂直顯示時在操作時就得一直歪頭了,不知道外面的廣告面板是如何做的?是使用電腦或是其它的播放器來做垂直顯示,不過大大你的建議也是一個方式,若在最後沒辦法時只能這樣做了,再次謝謝

网友:
有專用的板

楼主:
感謝大大的回覆,那請問若要搜尋相關的資料的話應該要打什麼字串可以搜尋的到呢?是廣告電視 A/D板還是什麼?望請回覆,謝謝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謝大大的回覆,那請問若要搜尋相關的資料的話應該要打什麼字串可以搜尋的到呢?是廣告電視 A/D板還是什麼 ...

類似這種的
高清板主要功能介绍:
★支持横屏/竖屏播放,画面180度旋转功能

★支持开机自动循环播放

★支持断点记忆功能

★支持广告插播功能

★支持五段定时开关机功能

★支持分屏功能(须软件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類似這種的
高清板主要功能介绍:
★支持横屏/竖屏播放,画面180度旋转功能

感謝大大的回覆,小弟再買一塊回來是試試看,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