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CRT傳統電視]SYNCO牌SS-21FM19 有聲白屏

楼主(2016-03-21):
最近房間得電視出現白屏,猜下外殼查看並無異狀,拆下d1555量測也沒壞!請求各位大大該如何往下維修?
白色畫面
基板無異狀

補充內容 (2016-3-24 12:14 AM):
各位前輩好~剛忙完回到家馬上量測電壓,剛開機發現三個電阻的電壓只有20幾V,幾分鐘後FBT越來越大聲,難道是FBT故障??

网友A:
CRT板的3色工作電壓200V足夠嗎?

网友:
引用 网友A:
CRT板的3色工作電壓200V足夠嗎?

加一!

网友:
大多470K電阻壞掉!

网友:
我也覺得是200V不夠!

网友:
如果kr,kg,kb是200v代表不是正常運作,若是供電算可以的(210v)

网友:
是不是畫面模糊

楼主:
謝謝各位前輩指點迷津,
電路板上我找不到印有KB KG KR字樣?
爬了很多文KB KG KR好像都不太一樣,
網路上爬到一張九腳管座圖,
不知道腳位是不是符合?
麻煩前輩不吝指導!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各位前輩指點迷津,
電路板上我找不到印有KB KG KR字樣?

這個圖是可參考的的,

网友:
有3個一樣阻值的2-3W的電阻分別接到CRT座3隻腳,就 R.G.B,量量看吧。

楼主:
各位前輩好~剛忙完回到家馬上量測電壓,剛開機發現三個電阻的電壓只有20幾V,幾分鐘後FBT越來越大聲,難道是FBT故障??

楼主:
今天仔細檢查結果發現FBT腳有裂焊,重補後KB KG KR電壓回到165v,重新開機電視可以看了!謝謝各位大大的指導!

楼主:
在請問各位大大~三色電壓一定要調到200V嗎?

网友:
三色的電壓不一定要200V,平常都是說180V,如果三色正常輸出到CRT上,電壓應該降到100~130V左右,隨著畫面而上下漂動,萬一電視開久一點畫面會正常,那就是CRT座氧化,換掉就好,如果三色電壓正常,開久也不會清楚,那就再找一下ABL,最好有線路圖,不然很麻煩,你求救一下,看誰有線路圖,這樣檢查比較方便。

另一點是高壓應該沒有聲音,為什麼會愈來愈大聲,這點比較奇怪。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請問各位大大~三色電壓一定要調到200V嗎?

200V是指在電阻之前的電壓,經過電阻再透過三色輸出晶體控制,來到CRT腳座後大約剩下150V左右上下變動

楼主:
經過補焊作業後,電視可以看了!感謝各位大大的指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