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碩 (10pin) 822 貼片排阻哪邊有賣哩!

楼主(2016-03-21):
華碩主機板~真是機車哩!

一般822貼片排阻~多是(8pin)4組8.2K歐姆

華碩主機板就是有那種(10pin)5組8.2K歐姆 822 or  (R822)

網拍跟淘寶多找不到有(10pin)5組 822 貼片排組~連圖片也找不到

=============================

不知道有沒有人此(10pin)5組 822 貼片排組料件或那邊可以購買勒!

補充內容 (2016-3-24 11:42 AM):
(  此筆已解決  )

网友A:
含著眼淚用我說的方法修修看。。。。。(如果電阻旁的空問夠的話)

就拿二個(6pin)3組8.2K歐姆去左右拚接。。。。

也就是有一組凸出來在外面不用。。。。

如果有二片(8pin)4組的,就小心折斷一個來接。。。。。

网友:
用 10P5R 搜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含著眼淚用我說的方法修修看。。。。。(如果電阻旁的空問夠的話)

就拿二個(6pin)3組8.2K歐姆去左右拚 ...

不行拉,腳pin間距不一樣,不能用一般2個822去diy使用

楼主:
這樣淘寶有找到

只不過滿可惜的多是要另外詢問開賣,並沒有直接可以下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