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學文獻] 基準源LM399使用需知

楼主(2016-03-21):
1.此類基準源,其內部是由2腳的基準ZENER(pin1-2)及加熱器(pin3-4)組成,在使用時切記不可將電源反接,否則會毀損內部源件,底下就以好壞各一顆,並利用指針電錶作簡易的故障判斷.故障品的內部加熱器已故障,但ZENER是正常的.請仔細觀察利用電錶的RX1K及RX10K(可作為Zener逆向導通電源)檔的測試結果.
2.正常品的完整電路,耗電約24mA(15V)

2.1

2.2 Zener順偏時,具二極體的順向壓降Vf=0.7V

2.3 Zener逆偏時,具二極體的逆向截止

2.4 Zener逆偏時,具二極體的逆向崩潰特性(使用R X 10K 檔提供12V電源)

2.5

2.6

2.7

2.8

2.9

网友:
搶到頭香再來好好閱讀~

网友A:
請問 Ciko 老師, 加熱器的用途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 Ciko 老師, 加熱器的用途是?

主要是半導體中的元件,如Vbe及本例中的ZENER的電壓,因其易受外界溫度的變動而產生變動,為有效降低此影響,故常在芯片內部使用加熱器,將其提升至穩定的溫度(如90度C或稍低),則可抵消外部的變動溫度(一般的室溫),以達成輸出電壓穩定之功效.

网友B:
原來這TO46鐵殼IC是精密儀器及實驗室的等級
難怪小家電產品上,沒見過
以前有殺到過TO46,不知是不是199/399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來這TO46鐵殼IC是精密儀器及實驗室的等級
難怪小家電產品上,沒見過
以前有殺到過TO46,不知 ...

這類IC,主要應用在高端電表或基準源產生器,下次留意些,或許會有意外的收穫.

网友C:
LM399是老牌的電壓基準了,從早期的五位半HP 3478A、3456A、七位半3457A到現代的344XXA都有他的身影。不過,不要以為隨便拿來就可以做出DMM,據聞廠家的LM399有經過老化與篩選

楼主:
引用 网友C:
LM399是老牌的電壓基準了,從早期的五位半HP 3478A、3456A、七位半3457A到現代的344XXA都有他的身影。不過 ...

老化更是一門高深的學問,希望有經驗的朋友,能共同分享.

网友:
弄這真的需要深深的愛心和耐心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化更是一門高深的學問,希望有經驗的朋友,能共同分享.

儀器級的老化穩定程序我不清楚

我遇上的一般就是 bipolar 上電工作

一般在 Burning Room  8~24hr 後 hFE 衰退 10%左右
之後就穩定很長的期間 可以用來出廠了

有些骨灰級玩音響前輩  用hFE 配對晶體做差動 做功放
但是一段時期hFE 就會偏差就是這樣而來

這也是早期 Burning Room 潛藏性使用理由
所以有需要調整作業的產品

調整與Burning Room 前後關係
粗調工作點 (不讓錯誤工作點使機器燒毀於 Burning Room )  ==> Burning Room   ==> 微調工作點 ==> 出廠

网友C:
預先篩選和老化似乎是高階DMM必備的,3458A還有低飄移的電壓基準配件可供升級,也是透過原廠預先篩選與老化。有人測試過十幾棵新舊LM399,發現不是每顆都很平穩,有些會有到10uV的不明原因短期擺幅

楼主:
引用 网友C:
預先篩選和老化似乎是高階DMM必備的,3458A還有低飄移的電壓基準配件可供升級,也是透過原廠預先篩選與老化 ...

我現在測試也有類似不明狀況,還在伺圖解析中.

网友B:
引用 楼主:
這類IC,主要應用在高端電表或基準源產生器,下次留意些,或許會有意外的收穫. ...

以前殺到的是 LM199(鐵殼+膠殼),右邊那顆是UA709 鐵殼
這兩粒在小家電上也用不到,算是累贅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殺到的是 LM199(鐵殼+膠殼),右邊那顆是UA709 鐵殼
這兩粒在小家電上也用不到,算是累贅 ...

趕緊拿去換酷幣,先測測199是否正常?

网友B:
引用 楼主:
趕緊拿去換酷幣,先測測199是否正常?

老師會單測,三太子可不會
這兩粒下回再送給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師會單測,三太子可不會
這兩粒下回再送給您~

先謝過popcorn大了.

网友D:
這種參考源如從網拍買來的很可能都是人家挑剩下的次級品,從 PCB 上拆下來的二手品可能都他好,風險太高最好不要從這種管道獲得。
所以測到有不穩定的現象也是不奇怪,查了一下 DigiKey LM399AH 也才賣三百多元。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種參考源如從網拍買來的很可能都是人家挑剩下的次級品,從 PCB 上拆下來的二手品可能都他好,風險太高最 ...

300的價格應是20年前的價格了,我當時也買了約10顆,當時新品差不多也是這個價格.找時間全部拿出來驗證看看,謝謝duke大的提醒.

网友D:
引用 楼主:
300的價格應是20年前的價格了,我當時也買了約10顆,當時新品差不多也是這個價格.找時間全部拿出來驗證看看 ...

三百多是剛剛查的價格但 LM199 就在這裡買不到了,網拍就有但很難不讓人想到 Remark。

測試穩定度時最好不要加上電壓 7 轉 10 的放大電路以減少電阻的影響。
加熱器接腳也可以不要上電,直接在室溫下測比較省時間不用等溫度昇上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三百多是剛剛查的價格但 LM199 就在這裡買不到了,網拍就有但很難不讓人想到 Remark。

測試穩定度時最好 ...

了解,列入測試計畫項目.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現在測試也有類似不明狀況,還在伺圖解析中.

那篇我有紀錄  http://bbs.38hot.net/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2247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篇我有紀錄  http://bbs.38hot.net/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2247

專大也要嘗試測試多種組合,得出較佳的理想組合.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前殺到的是 LM199(鐵殼+膠殼),右邊那顆是UA709 鐵殼
這兩粒在小家電上也用不到,算是累贅 ...

三太子:
   我最喜歡聽到這訊息,是哪種家電可以殺到 LM199 ?? 我也來去打燈籠,照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前殺到的是 LM199(鐵殼+膠殼),右邊那顆是UA709 鐵殼
這兩粒在小家電上也用不到,算是累贅 ...

三太子也太猛了吧,LM199也能拆到~
真是什麼都能拆,什麼都拆的到也不奇怪

网友:
太神了,uA709是第一顆成功商業化的OP,已經是60年代的產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請問 Ciko 老師, 加熱器的用途是?

就是恒温

网友:
好多零件現已不常見,除了舊機器上才看的到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