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TOSHIBA L850 不過電

楼主(2016-03-21):
1.按壓電源沒反應
2.量電源開關,無電壓
3.拆機發現有被維修過
4.初步量測電壓值如圖(有接CPU下,上電不觸發下量測,),初判懷疑是否U6100故障,還請解惑,感謝。

网友:
7v電壓不對,
你再量量看,應該要19v,
問題在u6100的前面

网友:
問一個笨問題,進電19v有確認一下嗎?

另外,請問樓主這顆電容"目前"的規格是?

楼主:
有19V,圖上黑色電容為自購 330uf 16v(因為電子材料行找不到,先頂著測試),後來判定應該原來的電容沒問題又補回原來的330uf 6.3v了。目前依ayu05202003 前輩的指導,往前推查如下圖:
是否為U6000 異常,依照量測數據個人判定應該是U6000異常,還請解惑,感謝。

補充:
Q6010左邊量測19.14v 右邊7.1 -7.4v  , Q6011兩側皆為7.1-7.4v ,再往前推U6000右下角有一測試點7.1 -7.4v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19V,圖上黑色電容為自購 330uf 16v(因為電子材料行找不到,先頂著測試),後來判定應該原來的電容沒問題又 ...

你是用傳說中的直覺修機法???
q6010第四腳電壓多少

楼主:
純推測
Q6010 第4腳  7.XX v跳動

网友:
引用 楼主:
純推測
Q6010 第4腳  7.XX v跳動

是我會先換q6010,
純推測錯了勿怪

楼主:
我將Q6010移除量測,我還是覺得U6000出來的7V跟U6000有關, 拆Q6010量第四腳約6.8v  這個點位請問正常值應該是多少?如圖。
,還請解惑,謝謝。

网友:
依照電壓看起來.如果是Q6010壞.應該是D-S開路.或G-S短路.至於Q6011比較難從你測量的電壓看出來.短路開路都有可能.如果懶得測量.可以兩顆都先換掉.U6000初步看起來是正常的.7.幾V是第一階段發出的電壓.被控端正常後.才會發出24V

楼主:
瞭解,感謝chiymonitor說明,另外問 電路圖上面的Q6010跟Q6011 都標示TPCA8065_H,但實際上Q6010零件為N4800SL ,Q6011為4456 想請問一下,應該是 TPCA8065 或 N4800SL 或 4456三者都是一樣可以相互代用?  4456似乎是比較容易取得的,想確認一下,準備買4456進行更換確認,還請解惑,謝謝。

還有U6000這一區是否為所謂的隔離電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