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PHILIPS 170S5 電源板中的零件

楼主(2016-03-22):
PHILIPS 液晶螢幕
型號: 170S5
請問PHILIPS 170S5 (紅色框選的) 電源板中的零件
請問這一個零件是什麼有何作用呢?
有用搜尋引擎查 e 22.0806.39
卻查不到電子零件
因為看到這一個電子零件旁電路板面特別焦黃
想說是否為異常
請問如何檢測這一個電子零件

网友A:
這變壓器一般不太會壞
有一次側跟二次側,電錶應該只能量測有沒有開路跟絕緣測試

网友B:
inverter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106052436099
上面連結,這一片是設計成一顆!
大部分位在燈管插座的附近,有的會設計成一顆或是兩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變壓器一般不太會壞
有一次側跟二次側,電錶應該只能量測有沒有開路跟絕緣測試 ...

PHILIPS 170S5
這一台是友人的
螢幕開啟會閃
並且有横向線條出現

螢幕開啟會閃
我是猜想
是否為供電不穩造成
而看到這一個變壓器旁有焦黃的感覺
所以才想做檢測

楼主:
引用 网友B:
inverter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106052436099
上面連結,這一片是設計成一顆!

peter180 兄
謝謝你提供資訊

不曉得為什麼他突然改變設計

网友:
電容換過了嗎?

楼主:
大約剩下3-4個還沒換

楼主:
ATMEL 410
24C16A
Pl27 A

在網拍搜尋有搜尋到 24C16A
請問如要買零件替換
要注意什麼嗎?

413H68
SFH 615
V AGR001

不會看其規格怕買錯了
網拍搜 SFH 615
不曉得是不是標示 SFH 615
就能使用

MPS 0408
410EF
78.19

被紫色的漆擋到所以無法確認其規格

想買零件替換測試
可是不曉得那一個規格是正確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peter180 兄
謝謝你提供資訊

你確定你的型號是170S5嗎?  還是170S5?

170SXXX的型號有很多,多一個數字少一個數字多差很多

一般來說問題多在PI板上

但你也不測量一下電壓,光你買那些零件的錢就夠直接買一片PI板回來替換

而你故障畫面也滿怪的,感覺又不太像是只有 PI板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確定你的型號是170S5嗎?  還是170S5?

170SXXX的型號有很多,多一個數字少一個數字多差很多

應該是1705SFB/27

原本是跟我說畫面會閃爍

畫面有橫線

沒顯示後拆開後

有掉了一顆固態電容

補 10UF 16V 固態電容

就有畫面不過會閃爍有橫線

Ultraman兄 所講的 P板
是電源板嗎?

因為不懂
所以不曉得要量那邊的電壓
請問量測點是否是圈選處

网友A:
銀色電容只是鋁殼的電解電容
量測點就直接量接線的位置,通常都有標示電壓或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銀色電容只是鋁殼的電解電容
量測點就直接量接線的位置,通常都有標示電壓或功能 ...

只有看到標示功能
沒有看到他標示多少電壓

請問是這樣子量測嗎?

謝謝 鳳山金城武兄

网友A:
這樣難度有點高阿...

去抓了一張圖...應該有標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樣難度有點高阿...

請問我上面所用的量測方式是否正確

謝謝你提供標示電壓圖

网友:
紅黑沒錯的話就這樣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應該是1705SFB/27

原本是跟我說畫面會閃爍

PI板= power board + inverter board =電源+高壓二合一板

測量電壓先從PI板上面測量 (移除連接AD板排線,單測PI板電源輸出)

黑筆探針接GND , 紅色探針去測試如#13 所附的圖示 測試各點電壓

以上為測試PI板電壓
=====================

你的敘述我還是看的有點不太明白?

1.你這台接PC可以正常顯示畫面,只是會有橫條雜訊?

   如果yes,那AD板也要檢查

2.你這台接PC無畫面,只有橫紋雜訊+白畫面?

   那就不用修了,買壹台良品機會是更好的選擇.

楼主:
引用 网友C:
PI板= power board + inverter board =電源+高壓二合一板

測量電壓先從PI板上面測量 (移除連接AD板排線, ...

顯示方面會閃爍
有線條如影片所示
https://youtu.be/gvdnDK_JAm0

下面這張圖是沒接電腦主機
沒有訊號來源(為了看清楚畫面有線條)

這種情形是電容方面有問題嗎?
因為之前拆機時就有掉一顆固態電容

熱機一陣子
畫面閃爍有線條的情形就消失

网友:
電容都換一換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顯示方面會閃爍
有線條如影片所示

所以你是可正常顯示畫面只是有橫條雜訊

1.確認AD板 to panel排現有無氧化

2.PI版上的電容先全部更換

3.再來AD板的電容查一下,另外你弄掉的電容=? uf ,然後你換上的電容uf=?
   如嫌麻煩依樣全換掉

楼主:
換好了
結果是剩下那幾顆沒換到的搞鬼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所以你是可正常顯示畫面只是有橫條雜訊

1.確認AD板 to panel排現有無氧化

把剩下幾顆電容都換了
之後就沒出現閃爍的情形了

楼主:
2200uf 電容量測是 2.44mf 換算起來應該 2440uf
2200uf 電容量測是 2.40mf 換算起來應該 2400uf

所測得數值異常

因為還兩顆電容手頭沒有就沒換了

https://youtu.be/CUg0QvdkXd8
至少沒有再閃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