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直立式掛燙機-加熱器螺絲孔鏽蝕

楼主(2016-03-22):
請問一下此種加熱器要去哪裡買?
1.溫度開關使用電錶量測無阻值-應該壞了
2.加熱器多處螺絲鏽蝕,螺絲拆不下來-更換新的可能比較快,螺絲也斷在裡面。
不知道此種加熱器,一般通用名稱為何呢。
麻煩各位大大,謝謝!!

网友:
一般都沒得買,除非是進口商有賣零件,因為不是公模版,我們都說是 "發熱體"
如果沒有斷路,可以用檸檬酸加熱去煮,再用牙刷清潔,就會亮亮的。(要帶口罩,不好聞)
溫控器應該沒壞,只是主體漏水鏽蝕。

楼主:
溫控器使用電錶量測,已經斷路,應該已經壞了吧??

网友:
直立式掛燙機都是大陸製,每個廠牌加熱器都大同小異,若發熱體沒壞,溫控可以重新鑽孔,攻牙鎖回去,若發熱體內部都石灰質,那就要跟原廠買。因為固定位置都不盡相同。

网友:
插電的東西,機身上要註明產地、製造/進口廠商的電話和地址,
看哪個品牌哪裡生產的,打電話問原廠/代理商就好了!

网友:
到淘寶搜尋《掛燙機配件 加熱體 廠牌》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