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主機板 (10pin)822 SMD貼片電阻疑問?

楼主(2016-03-22):
華碩主機板(各型號多有),位於南僑周圍處會有1~2顆的10pin 822 SMD貼片電阻 (如下圖)

不過很奇怪,一般的8pin 822 ,每組阻值多為8.2K歐姆(左右)

但是這個10pin 的很怪,他是第一組(a1,b1)及最後一組(a5,b5)為8.2K歐姆(左右) ~ 其他三組(a2~4,b2~b4)為16.4K 歐姆(左右)

原本以為是NG,但是找3片以上不同型號的asus主板,分別測量多是相同狀況(拆下測量)

因此懷疑這個10pin SMD822排組,阻值因該就是如上述

====================================

觀察其圖片可發現中間三組的pin腳比較細,頭&尾的pin腳比較寬

不知道有沒有人比較了解此元件可以解說一下. TKS

网友A:
其中有沒有共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中有沒有共點?

你手上若有asus主機板~你可以去找一下10 pin 的822

不用拆下直接測量即可.

很奇怪照理說因該全部多事8.2K才對,但是就是中間三組的阻值會變成2倍16.4K

我測過很多片(確定良品),結果多事一樣的

所以我覺得很奇怪?

网友:
我懷疑它不是22一組的...有兩腳是相通的(魚骨狀)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手上若有asus主機板~你可以去找一下10 pin 的822

不用拆下直接測量即可.

這種 SMD Chip Resistor Array 內部接腳有很多種, 常見的可以參考下圖(截自vishay datasheet):

Vishay的資料
http://www.vishay.com/docs/31003/cra12es.pdf
國巨的資料
http://www.yageo.com/NewPortal/y ... oup_51_RoHS_L_2.pdf

大大一樓的說明看起來像國巨的 YC158 或 Vishay 的 02-Circuit

前家公司的電阻供應商也曾表示過只要價格談好, 內部也可以客製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種 SMD Chip Resistor Array 內部接腳有很多種, 常見的可以參考下圖:

感謝,如此看來因該是屬於 02 circuit & 20 circuit這類

只不過~這樣排阻上的編號~不就不能一視同仁了!

若要買零件~我看還真得有datasheet確認一下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