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G4電盤,踩發不容易發動

楼主(2016-03-22):
2004年的G4化油器版。原廠的電盤,平常都電門啟動很好發動,當啟動馬達有狀況時,或者電瓶電力不足的時候,電門啟動不順甚至無法發動。想要踩發卻很難踩發連踩發踏桿都踩到滑脫。以前問過車行老闆說不容易踩發。

目前電盤還是原廠正常的沒換過,電瓶換過幾個、啟動馬達換過好幾個【電刷磨損】,想要自己買電刷更換,電刷不好買又貴。

想請教有沒有甚麼好的解決方法讓踩發容易發動,最好是免電瓶也能順利踩發。

****
自己的車沒拆過這部分,照片是借用q大以前發表的,如果不妥我將刪除。

借用q41074107之前發布的照片

借用q41074107之前發布的照片

网友:
應該是沒辦法
不常用都卡卡

网友A:
圖片應該是 豪漢150的三相內仁, CDI是吃交流的,沒電瓶可以踩發

G4 CDI是吃直流的,沒電瓶,踩發幾乎是不可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圖片應該是 豪漢150的三相內仁, CDI是吃交流的,沒電瓶可以踩發

G4 CDI是吃直流的,沒電瓶,踩發幾乎是不可能 ...

你真內行 沒錯這是150豪漢的

网友B:
你的車基本上不好發跟電盤無關
你的發電線圈出來的電都直接給整流器了
所以當你說CDI是直流就可以知道你的發電系統
不好踩發跟電可能跟化油器有關或CDI有關
你的儀表是否有轉速表有的話可以試著調整化油器看看
當我回復C大過了大約半小時我鍵盤剛好掛了n_130|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車基本上不好發跟電盤無關
你的發電線圈出來的電都直接給整流器了
所以當你說CDI是直流就可以知道你的 ...

我知道G4原廠CDI是直流,電瓶正常。電門啟動>>很好發動沒問題。儀表板有轉速表,化油器調整正常。

以前的經驗是啟動馬達碳刷磨損>>不容易電門啟動。想要踩發>>這時候發現不容易踩發【電瓶正常的情形下】

想問問有甚麼改善的辦法,可以讓踩發順利啟動【可能偶爾會需要,當需要的時候是順利的】

假設電盤壞了要修理是不是改成三相交流+CDI交流>>可以讓踩發順利啟動?其中是不是有甚麼特別需要注意的部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知道G4原廠CDI是直流,電瓶正常。電門啟動>>很好發動沒問題。儀表板有轉速表,化油器調整正常。

以前 ...

你說的是太久沒踩 才卡卡不好踩是嗎?
注意拆傳動蓋要邊敲半圓齒輪的軸心邊拉出傳動蓋
砂紙磨掉第二條線生鏽地方(建議抹右邊第一點跟第二點地方就好)
因為半圓齒輪拆下彈簧很難裝回去
所以抹右邊第一點第二點就不用拆下齒輪了

网友:
g3想沒電踩發,就很難了,更何況是g4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圖片應該是 豪漢150的三相內仁, CDI是吃交流的,沒電瓶可以踩發

G4 CDI是吃直流的,沒電瓶,踩發幾乎是不可能 ...

怎麼知道電盤是直流電,交流電,交流電會電人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怎麼知道電盤是直流電,交流電,交流電會電人吧,

電盤這裡都是交流電,至於會不會電人,那就要看你拿身體哪一個部位構成的迴路來決定了,應該是越敏感部位越刺激

上圖箭頭指的這線圈就是供應 CDI 的電源(這是指豪漢的車, CDI 電源是交流輸入)

而G3跟G4的 CDI 電源是接到電瓶的,所以是直流輸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