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家電] 東亞 FS-4P-E 電子啟動器拆解

楼主(2016-03-22):
某天陽台的日光燈突然罷工了, 經檢視後換新啟動器後重現光明!
換下的是早年特別更換的電子式 (一開就亮避免太后晚上摸黑怕怕);
目前新品單價約60元, 實在提不起勁來維修, 就將其拆開來與眾痞友分享, 還請看圖:

外觀▽
左邊是傳統啟動器 右邊是這次換下的電子啟動器

拆解▽

主角本體正面▽

主角本體背面▽

看似 內橋 2A 150℃ Thermal Fuse▽

不過網上找不到相關資料...

新電元 2SK2666 Mosfet▽

兩顆 2SC945 跟一堆電阻▽

兩顆二極體跟三個小電解電容▽

謝謝收看!

网友:
估計就是k2666的問題
電源廢板隨便拆一顆都比他耐用

网友A:
這個許多年前就看過有人貼過自行研究畫出的電路圖 http://blog.xuite.net/ming3815/t ... 8%E5%8E%9F%E7%90%86
不過圖片似乎掛掉了 我再找看看有沒有存檔
我也拆過兩顆(自家故障的).這種有三四間在做(品牌不同)常見的是東亞、旭光、國王牌..最耐用的還是旭光 不耐用的是國王 裡面電路用料佈線也有差異
書桌以前都是用t8的燈管.所以後來全都改成長條型的電子鎮流器.比較常聽到說法的是電子安定器(頻率好幾khz).可以拆掉繞線變壓器.沿用舊的t8燈管.改用電子式啟動(多了燈絲預熱、燈管老化保護)
吸頂燈具若原本是長形的t8燈管也可以改成電子點燈.會比換t5燈管還好(t5比較沒有這麼亮) 有換過的實際感覺
目前t8燈管還很好買.而且越長的(4尺)用t8粗燈管會比較亮(只要換點燈器就很不錯了)只是要有電工知識(線徑要用對.接線頭不會接的話可以用壓接的)
推電子安定器~好用~(琪美的不錯) 其他的也有很多間在做 例如 太陽光、東亞
國產的東亞我還滿愛用的.便宜又耐的久..當然上次拆了很多省電燈泡.發現歐司朗的也不錯(有燈絲預熱).飛利浦最差(直接啟動)所以很快就掛了~
東亞就普普通通.該換該壞的時候就會壞給你看啦~反正他們大廠都有一套壽命的方式..不會壞他是要賺什麼(網路有篇電燈泡的秘密有提.歐洲現在還有一顆點了百年以上的鎢絲燈泡.一切都是為了經濟這樣搞阿..)
這種電子啟動器一顆六十元.壞兩顆的價錢就可以改成電子長條安定器了..當然改在常常用的地方(尤其是保護視力書桌必換掉~我是眼睛看習慣液晶的螢幕.對燈管的60hz閃爍很敏感 一直覺得有閃爍.改電子式才解決~~~陽台的話就繼續用舊的吧)
可以參考參考 http://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f=168&t=2986166

网友:
參考看看!!
1P是很久前不知從哪邊載的(應該是東亞的),   4P&1P是依據旭光牌4P拆下繪製的,試過改C2電容後可以當1P用(僅供參考)

1P

4P&1P

補充內容 (2016-3-26 10:38 PM):
修正:
之前繪製時C1815 B,E搞顛倒了

補充內容 (2016-3-26 10:48 PM):
又打錯了,是B,C搞顛倒,下圖有正確的

网友B:
我們家廁所,以前裝的是那種圓形日光燈管
那種的頗容易壞,不管是啟動器還是燈管都是

之前為了迅速點亮,我買了一個電子啟動器,也是60元左右的
剛開始一切都很美好,後來發現,又回到像是一般啟動器時的狀態
也就是閃啊閃的,但是點不亮 XD
結果要拆的時候發現,整個是發熱狀態,嚇死我了

最後,那個燈座被我換成用一般螺旋燈泡的燈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們家廁所,以前裝的是那種圓形日光燈管
那種的頗容易壞,不管是啟動器還是燈管都是

浴廁的溼氣水氣太重, 對燈具的使用條件考驗甚大!
電子零件多又沒做防潮處理的家電在那環境下很容易掛點~~~

楼主:
電路看起來與樓上的圖面差異頗大, 試著回推看看

之後也把零件拆下用晶體測試儀量了一下, 並沒有明顯故障;
推測有可能是老舊致使特性偏移...

网友:
上次買來裝2D燈管的電子啟動器就是花60摳買的(好貴><)
結果用沒幾天~~燈管壞了~~用尖嘴鉗短路也部會亮了= =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這個許多年前就看過有人貼過自行研究畫出的電路圖 http://blog.xuite.net/ming3815/twblog/106509659-%E6%9 ...

家裡廚房的T8因為點不起來, 直接改成電子預熱式安定器, 不過T8用的現在愈來愈難在店面買到 (後來透過網拍才買到, 店面反而T5和LED相關的較常見).

网友:
引用 楼主:
電路看起來與樓上的圖面差異頗大, 試著回推看看

要不要把c1換一顆或換小一點(0.33uf)試試看.

网友:
今天拆一顆看一下,正確線路應該這樣

网友:
引用 楼主:
電路看起來與樓上的圖面差異頗大, 試著回推看看

如果MOS沒燒,
依這電路 我會從R1/R2/R5 先看 , 不是因為功率  而是看是否被高壓衝擊弄斷了